拆了几种无线路由器 斐讯FIR300M 302M和腾达,电源芯片可以适应4.5-16V输入

楼主(2022-01-21):
斐讯FIR300M 302M,电源芯片是MP1470GJ-Z 丝印ADJD 电源芯片 DC-DC 贴片SOT-23-6
可以输入4.7-16V

腾达 N300   W303R是   fr9886 可以输入 4.5-23V
http://www.elecfans.com/yuanqijian/yinjiaotu/20180404657211.html

所以用5V完全可以,12V,9V都可以,他们输出是3.3V给整机的。
不过5V的时候,电流大一倍。但也超不过1A。而12V,线可以拉的很远,电压也够。

可以接两个不同的口,普通通用圆口。和MICRO USB口。

网友:
302m 我用过移动电源 供电的。

网友:
很多 5V 带不起来 ,941N V6  带不起来 ……

网友:
有一阵小米3C一直插的12V用的,后来一看原来适配器才知道应该5V供电。不管什么电压供电,功率都差不多。

楼主:
实际上电流都很小,刚才用5V实验了,电流只需要0.2A。
12V的话,0.1A。

网友:
你说的那是芯片参数,不是电路参数,还是按官方配置来吧。

楼主:
包括爱蹭网的OYE001电源也是这样,5-16都可以,高了电容不行

网友:
360 C301改成usb供电插电脑都能正常用,估计功耗也就5W以内,当无线网卡用

网友A:
这么说,应该可以直接用4.2v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应该可以直接用4.2v锂电池

应该不行

网友:
厂家设计的老化试验都肯定测试过,低电压短期行,随着这种24小时不间断设备的使用,电子老化后,肯定是需要高电压支持,在成本和稳定的平衡上,不要低估了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2022-04-25):
可以试试,我有个WR703,直接用锂电池没问题,一直到3V左右才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