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格力大松电饭锅设计有缺陷 导致跳闸

楼主(2022-01-21):
之前一个电饭锅是用旧手机换的,用了5个手机,换了一个价值大概50块钱的电饭锅,用了几个月总是糊锅,被我拆开看看,装回去的时候没注意下面电源线碰到了加热盘,又用两个月就烧了,就干脆买个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格力的大概260块钱

早上做粥,突然空开跳了,就没敢再用,晚上回来拆开
先拆后面这个小板

然后拆掉提手,这个也是现找的视频才知道怎么拆的

里面有米汤,已经干了,初步判断就是米汤流到电源这里导致漏电保护
咋说有缺陷呢,锅上面没有导水槽,导致一开锅盖,上面的水蒸气全都流到内胆旁边,每次都得擦
平时不溢锅,一旦溢出来,就会顺着折页那往电源那里流,这次跳闸就是因为溢锅导致的,以前的锅汤都把锅底泡上了都不带碰到电源的,流的满台板也不会出问题,这款其他买家也有说出现同样情况的
是不是以前没做过锅啊,没经验!

网友A:
都是有导水槽和接水盒的,这个难道没有?看来不是抄作业~而逝自主知识产权?

网友B:
买个松下的用几年估计都没问题

网友C:
电饭煲后面都会有接水盒,没有接水盒,不知道设计电饭煲的设计师怎样想的。

网友:
现在的电饭煲都没有之前的接水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松下的用几年估计都没问题

苏泊尔的也不错。去年狗东6-18入了一个苏泊尔3L的才¥139块。
  格力毕竟是造空调的,造电饭锅不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有导水槽和接水盒的,这个难道没有?看来不是抄作业~而逝自主知识产权? ...

机械锅都有,不知道现在其他款的这种带控制器的有没有接水的,这个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饭煲后面都会有接水盒,没有接水盒,不知道设计电饭煲的设计师怎样想的。 ...

上面有电线连着,估计设计师对自己设计的防溢出装置很有信心。

网友D:
我家去年换了柴火饭的苏泊尔,简单看了一下,球釜说是铸铁的,反正是确认是铁的,因为工作方式是电磁炉,用磁力转换热量,温度更高

你这个看起来还是老式的电饭煲,直接热传导,所以还是铝内胆
格力家的东西,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电线连着,估计设计师对自己设计的防溢出装置很有信心。

多半是考虑了防溢锅没考虑到防凝结

网友E:
这种电饭锅是怎么做到煮粥的时候不溢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饭锅是怎么做到煮粥的时候不溢锅的?

破泡器+上盖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饭锅是怎么做到煮粥的时候不溢锅的?

锅盖上有传感器应该,我看有三根线去锅盖的
好不好用看手法,比例协调了,就好使,不协调就失灵,
不过还好,多数时候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去年换了柴火饭的苏泊尔,简单看了一下,球釜说是铸铁的,反正是确认是铁的,因为工作方式是电磁炉,用 ...

格力家的空调还是可以的,前段时间给老房子客厅补了个3P柜机,外机才48KG,邻居3P格力的我记得是54KG还是多少来着

网友:
这种电饭煲结构大同小异吧,煮粥感觉是煮开后就停止大火加热,靠保温焖的。一个美的FB18-31用了20多年还在用,当然换过内锅及电热盘、按键。

网友:
看来动手能力还是技术中的一种

网友:
买个松下的用几年估计都没问题

支持3楼的说法!     20年前去岛国旅游购买日立电饭煲,比国产电饭煲好用。

网友:
新款的电饭煲都没有之前的接水盒了,实在不好用

网友:
家里有一台松下的电饭锅,也是没有水槽,每次都得收拾,麻烦!扔一边去了……

网友:
电饭煲都没有之前的接水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