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eMMC改TF卡或SD卡时,读写速度的快慢跟存储容量有关系。

楼主(2022-01-21):
做了几张eMMC转TF的卡后,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eMMC容量越大读写速度相对越快,这点差异虽说在实际将eMMC阉割成TF卡或SD卡来使用中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这差异确确实实是有。当然不排除品牌差异带来的影响。

网友: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容量越大的颗粒的速度越快,其工作原理参考固态硬盘

网友A:
缺点就是里面塞满了一大半的时候,速度就开始降低了

网友B:
就是模拟slc的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就是里面塞满了一大半的时候,速度就开始降低了

最大试过64GB的,真没出现掉速的情况,当然再大容量的没试过,手头上有128的,但家贫!真舍不得用来贴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模拟slc的原理吧

要说它是使用了模拟SLC原理,可真用SLC颗粒的4GB小容量eMMC我也这么做过,速度也是上不去,本来贴转接板就是阉割过脚位的,所以压根就不会跑到他的标称速度,跑不到标称速度,稳定不掉速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C:
emmc在手机系统里边测速能到一二百兆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c在手机系统里边测速能到一二百兆每秒

转接板没把eMMC数据脚用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转接板没把eMMC数据脚用全。

emmc就那么几个DATA脚位,基本上用全了已经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mc就那么几个DATA脚位,基本上用全了已经

eMMC是8位,转接板走SDIO只用了4位,
而且手机走MMC HS400协议 速度就是正常的一两百MB/S,

网友(2023-09-23):
不错不错,也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