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朋友的可调速手磨机整合

楼主(2022-01-21):
『X折腾』朋友的可调速手磨机整合
这个工仪其实是朋友的,他是什么原因制作的不知道,那天刚好被我看到了,后来就被我要过来了
他是用普通的PVC的管子,好像是直径50的,电机是550的,上面带驱动板

电源好山,好在是山寨货,不然驱动板都塞不进去

电源还是可以调节电压的,上面好几个档位

朋友一起买的夹头,不过不好用

由于整体不符合我的要求,于是经过朋友的同意,把电机拆下来重新整合

驱动板直接焊接在电机上面,所以弄得可调电位器得跟着电机,这样弄的手柄太长,不好使用

拆下驱动板

可调山寨电源

上面好几个电压可以输出

就看中了空荡荡,硕大的散热片

重新焊接

电机也重新焊接

板子和电位器塞的刚刚好

确定空间后,就开始焊接

整合

这样子整体的结构也会简单,该电源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电机

然后手柄就原封不动装回去,顺便将管子缩短点,更好收纳和使用。

网友:
你朋友也是个很人,

网友:
可以弄个更大电机装上去

网友:
这个好像是从淘宝买的diy套件吧

网友:
手柄屁股加个挡板,电位器完全可以安在屁股位置,调节速度比在电源方便一点,电源作其它用途的时候也方便啊

网友:
可惜是有刷电机,我直接nidec拆机无刷,外置无感无刷驱动,调速和正反转都有,nidec内置有感驱动也能用,只是功率小点,没正反转,有的转向不适合钻头。

网友A:
机身自带调速多方便,改为外置调速相当于全自动变成半自动了(我想把外置调速板改到自制电磨内部去,很长时间了都没完工----整合缩板太麻烦)。还有就是,高端PWM调速板都有了,还用那个低端的分段调压电源干什么,双重调速?另外那个夹持范围更大的JT0夹头,如果调校好了可比那个单薄的小三爪玩具铝夹头强多了吧?
总之,感觉朋友的这套工具到了楼主手里后,没有把其弊端改了去,却把优势也变成劣势了!

网友:
调速板放的位置需要做好绝缘

网友:
原来的设计很好,调速就应该和电机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自带调速多方便,改为外置调速相当于全自动变成半自动了(我想把外置调速板改到自制电磨内部去,很长时 ...

我就是嫌电机上多个电位器麻烦,才整合到电源里去,这样其他的电机也可以一并使用这个电源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助人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