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拆解中科美伦CPI CMP200DR X光机的高压发生器,高压TANK变压器油桶

楼主(2022-01-21):
上图

油桶,好大个,很重

重量:22千克

把油倒掉,拆解

阴极板和阳极板,高压变压器一边一个,形成正负高压

里面用到好多高压陶瓷电容

高压变压器,结构和以前的彩电高压包一样

高压接桶,深度很深,可见能产生的高压很高

X光管的灯丝变压器

开始分解

高压倍压板

居然还有用到大功率的无感碳柱电阻做桥接

拆下的灯丝变压器,结构很特别,居然是用磁环来做变压器磁路的!

变压器直接固定在板子上,直接固定到高压接筒上,很新颖的结构

两高压变压器输入是并联使用的, 输出则是串联,以提高电压

高压接筒焊死的,不好完整拆下来了

拆了一手油,最后 拆得一堆配件

*End*
-谢谢关注-

网友:
脚趾甲要修理一下了

网友:
两个高压变压器,还有一堆陶瓷电容,做特斯拉线圈玩很爽吧

网友:
油可以卖个村东头老李了

网友:
这玩意是医院里面的x光机用的?输出多少电压呀

网友:
油是散热用的吗?

网友:
这是倍压整流方式叠上去的电压?看着这么多电容 估计上万V了吧。

网友:
制作工艺非常漂亮

网友:
蓝蓝的天空~~蓝蓝的湖水~~~哦哦~~~蓝蓝的电阻~~蓝蓝的电容~~哦哦

网友:
DR的高压发生器,高压输出最高可以达到150kV。

网友:
佩服,这就是术业有专攻。
这个级别的高压对人体有危险了吧。

网友A:
我想知道几十年前是怎样获得这么高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几十年前是怎样获得这么高电压的?

传统的X线机是用工频变压器升压, 楼主发的是高频高压发生器,重量和体积比之工频变压器都小了很多。

网友:
楼主是做高压发生器开发的么???电力电子部分看看呗

网友:
是牙科牙拍片的高压油箱,里面有个玻璃球管,一模一样的我之前公司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统的X线机是用工频变压器升压, 楼主发的是高频高压发生器,重量和体积比之工频变压器都小了很多。 ...

感谢科普。

网友C:
这看起来像是DR用的大功率高压包,为了降低绝缘要求,实际输出是正负两组高压,中间接地,球管接两端获得需要的高压。
这么做回让灯丝绕组也带上高压,所以灯丝变压器也得集成在油罐里面。用磁环做变压器很正常,现在球管灯丝都是高频交流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看起来像是DR用的大功率高压包,为了降低绝缘要求,实际输出是正负两组高压,中间接地,球管接两端获得需 ...

说的有道理,里面是两部分对称的。

网友:
主要是绝缘,兼职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