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手电钻式的电动螺丝刀吗?

楼主(2022-01-21):
就像这种,用来拆上螺丝换披头很方便,就是电池不经用,前边是钻夹的那种经常自己就松了,冲击起子劲太大还不能调解力矩。想找个18v的有刷无刷都可,前边能调节力矩,价钱不要太高

楼主:
普通钻拆掉钻夹换个这个也行,就是买不到,有图片,点进去没有这个东西,用这个也有缺点,就是整体变长了

网友:
换个夹头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叫电动螺丝刀?某宝一搜很多啊

网友:
咸鱼有这种38元包邮,可喜没电池。电池要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钻拆掉钻夹换个这个也行,就是买不到,有图片,点进去没有这个东西,用这个也有缺点,就是整体变长了 ...

转换头不好用,价格死贵,大力会成两节,就是个鸡肋

网友:
这东西便宜的不靠谱 靠谱的贵 便宜还靠谱的只能去闲鱼找找洋二 不一定一时能找到 蹲守等等把 其实我比较建议你把这手电钻的电芯换成好的 我就是自己换的电芯

网友:
牧田030或者米沃奇2401都是这样的

网友A:
牧田DDF083,德伟DCF610
博世我印象里没这个东西,大有和威克士也没看到

网友:
这个话题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几乎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目前尚无可以用来直接替换的6.35mm内六角孔输出轴。至于变通方案,楼主二楼展示的那种就算能买到也很不理想----快换头太长了,换上后根本没有什么尺寸优势,关键是反牙固定螺丝强度也不行。另一种方案原输出轴铣出内六角孔的话,没有专业工具和技术也不好办。有坛友建议的截一段延长杆直接焊在原输出轴(也要先截短一些)上,应该是最实用可行的办法了,而且批头座可以卡簧、钢珠、磁吸模式自由选。

楼主:
应该市场需求不大,没厂家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牧田DDF083,德伟DCF610
博世我印象里没这个东西,大有和威克士也没看到

B博士有的,是最早的之一。不过这个小众,不多见。其实拧螺丝,这个明显更容易控制,因为手到螺丝的距离短很多。

网友:
麦太保快换头的里面的主轴就是这样的,你不装夹头就行了

网友B:
这款应该适用。。

网友:
入了2个这个,找不到合适的电机个齿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应该适用。。

说个价格让他死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个价格让他死心吧!!!

不说价格也死心了

网友:
拧螺丝还是冲击批好使,控制好开关,大小螺丝通吃。

用得伟DCF887安装家具,换十字批头六角批头套筒方便,高速挡拧螺丝快,中低速基本没用过。

网友:
我想到我那两把破松下了…

网友:
我用的是威克士WU132,虽然是冲击起子,但也有三档调节,最小的那一档转速不高,力了不大,会冲击(相当于告诉我们它已经离合了)是具有实战性能的,比如拧燕尾丝,上螺丝固定面板等都可以,上10mm的螺丝(用于电视支架)也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要是换电钻那就差远了,夹头松不说,还老换力矩,就怕拧到头也打不动螺丝,如果是拆电脑,就用电钻的一档,我用过锐奇BL7212,这个1档力矩非常精确,拧电脑正好用,但要说到干活,这个远远比不过威克士WU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