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长江存储致钛SC001 256G ,189元这么便宜,是不是挖矿的啊?

楼主(2022-01-21):
我在淘宝看到,长江存储致钛SC001 256G ,189元,京东买279啊,这个怎么这么便宜,还3年质保,
好像没有缓存,

是不是挖矿的啊?
各位大佬有和建议??

网友:
挖矿太小了,感觉是拆机

网友:
便宜的固态不是辣鸡就是矿,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你接受了矿盘这个设定,致钛作为国产原厂颗粒厂商你值得拥有。。。。。

网友:
可能是矿盘拆的颗粒。海鲜市场很多空板在卖,那么颗粒去哪了呢?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官方有质保的,可以一试。

网友:
淘宝有质保?

网友:
2022年了 256G早就进入200块以下了

网友:
写入量是可以改的,不是厂家渠道,风险大;这种风险不是你能掌控的,比如这个坛子里面有人拿到手后可以重新开卡,也可以利用旧颗粒上其他固态板子上去,但是你不行!就算老手,这种赌颗粒的人,也有翻车的!

网友:
小容量256G也别指望能挖到什么矿!据我所知硬盘挖矿的缓存盘空间至少要330G,你这还不够一个最小单位P盘塞牙缝,所以矿盘可能性小,当然主要防其它的暗病,卖家能换能退,就不妨试试。

网友:
大厂500g,带缓存双11也就330元

网友:
512的才要价289大洋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主要是用来做系统盘,旧电脑升级,给小孩子用,偶尔用用,只是看看视频,不打游戏的。

网友:
256G现在应该就是这个价格
矿的话估计也不会用256的吧
太小了啊

网友:
现在固态便宜 ,挖矿用的最少都是1T以上的,小容量要不太小用不了要不就是没效率

网友:
自己用的东西不要纠结,一步到位整个好的,我自己就用的三星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