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论:打造sony全铝迷你小音箱,顺便求问大神指教尺寸问题。

楼主(2022-01-21):
   预告:新玩具又到了哈哈 玩几天 再发拆机帖
最近真是迷上铝音箱啊 这个好 死沉的
低音太厉害了
必须配能调节音调的前置   不然太上头了
————————————————————————————————————————————————————————————————————————

因为手艺不精哈哈,被好多大神现身指教,深感荣幸啊,

是的我完全接受,感谢大家的指导意见,这里做了一点点思想实验的改进思维,有请大家继续指教,

顺便求问下一个霍霍目标的问题哈哈

1:如果我把原音箱的带logo的塑料面板加上去,会不会看起来顺眼一点呢?

2:还是说各位如果我再买几个壳子然后把喇叭改造到侧面,做成立式小音箱如图会不会好看些?

  不会PS所以用画图呼弄搞了下,见笑了。

3:大问题来了:下一步我准备祸害我那个三音云音箱,把2个1.5喇叭拿出来,也做个铝壳子听个响,

为了避免取孔事件再次发生所以求问下大家这到底怎么看啊 我看了一下午终究怎么都看不太明白,

直径为何有2个尺寸?图中的1和2

我该买多大的取孔器才对呢,

之前那个就是取的不合适后面用水口刀手动改,所以后面竟然都歪的姥姥都不认识了。。。。

楼主:
顺便问下 这个1.5小喇叭

功率广告词有体现是5W一个,可是阻抗没说,

从官网找到的资料表,都是鸟文看不懂啊,

阻抗是多少欧姆的,能不能和这块小攻放板匹配?

网友A:
小喇叭就别折腾了,先天条件就限制了不可能出好声音的,你至少得搞3寸起步的喇叭才行

网友B: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谢谢!

网友C:
46那个尺寸不用理会,36.5是开孔尺寸,感觉不超38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喇叭就别折腾了,先天条件就限制了不可能出好声音的,你至少得搞3寸起步的喇叭才行 ...

嗨,我这就是个玩 练手 哈哈 不为好效果 哈哈 顺便学点基础知识  那就更好了  感谢大神莅临
大音箱我家也有 都是我老爸玩的  我就不喜欢大的 像个小冰箱似的 恐怖   我就喜欢呼弄小小的  好看 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谢谢!

大神顺便帮我看看2楼的问题啊  谢谢。阻抗是? 和功放板有相关吗 能搭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那个尺寸不用理会,36.5是开孔尺寸,感觉不超38都可以。

这图 确 把原本外行的我看的更是 怀疑人生 哈哈  多谢指导

网友:
直流电阻3.52欧,估计阻抗是4欧的

网友D:
索尼爱立信不等于骚尼看起来喇叭比较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索尼爱立信不等于骚尼看起来喇叭比较山寨

是吧
同款音箱我看大神拆机都是一样的。
当然不是日本大法来的 估计骚尼也不屑做这么小的就找弯弯代工
看大神有说过  这个1寸小喇叭是 台湾宏力的
墙壁问题 没法看到资料哈哈

网友E:
最近玩喇叭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玩喇叭的多了?

有吗  那里看的求告知 要去观摩学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吗  那里看的求告知 要求观摩学习  谢谢

还不多吗

楼主:
哇真不少啊  一会就去看看 其中3篇是我发的

网友:
尺寸1是喇叭固定螺孔的尺寸,尺寸2是喇叭的开孔尺寸,可使用直径38mm的开孔器。

网友G:
重新合体变个回音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合体变个回音壁

这个词 又出现了呀  到底什么是回音壁音箱 留着以后在玩吧   哈哈 先把手艺练好  快被大神喷死了

楼主:
收到新玩具了  拆了 过几天再来发帖

网友:
功放实际输出功率取决于负载,不用去纠结
个人建议你那个黑色的音箱不要拆,有高低音分频,有被动振膜,直接接上功放就好了,自己组装出来反而没有原来的好,想折腾随便买两个小喇叭,几块钱的事
音箱箱体设计是需要计算的,箱体尺寸、容积、长宽高比值等等,还需要专业的设备测试频响曲线等等,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找个壳体开个孔就完事了,在我看来一个好听的音箱它的扬声器和箱体设计的因素至少各占50%
再强调一下,小体积扬声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好的低音,这就是为什么原始设计要加个大的扬声器专门负责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