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邦电动车充电器(通洋电子)48v12ah改锂电充

楼主(2022-01-21):
没几个图,纯粹想留下一个方案而已,免得下次遇到了还要研究。如有不合适,请版主移动谢谢

网友A:
那4个灯是电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4个灯是电量显示?

边充边闪烁,直到都不闪后充满

网友B:
为什么去除高恒压?一般铅充改锂充是去低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去除高恒压?一般铅充改锂充是去低恒压。

都一样,随你喜欢。拆掉电阻去除高恒压就从55调到54.6,如果拉低电阻就是去除低恒压从59。我只是懒得飞线拉低,效果都一样。

网友:
这种电量显示灯准确度有点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一样,随你喜欢。拆掉电阻去除高恒压就从55调到54.6,如果拉低电阻就是去除低恒压从59。我只是懒得飞线 ...

高恒压与低恒压最大充电流一样吗?

网友:
这个充电器还是不错的,值得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恒压与低恒压最大充电流一样吗?

试了一下,一样的1.8a。这充电器没那么高级,没有单独控制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一样的1.8a。这充电器没那么高级,没有单独控制电流

有的充电器低恒压是限流几百毫安的,只有去低恒压才行。

网友:
很多铅酸充电器为了提高充电速度都是检测到负载电流就提高输出电压    以提高压差  提高后期充电电流   用于锂电需要去除这功能

网友:
普通铅酸电池充电器改锂电池充电器,具体思路是什么?

网友:
这样改的巧

网友C(2022-06-10):
楼主怎么知道 如何去高恒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 如何去高恒压?

充电测最高充电电压,如果为浮充电压则为去高恒压了。

网友:
我一直是直接用铅酸电池充电器充,充变灯就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测最高充电电压,如果为浮充电压则为去高恒压了。

还是不懂怎么改,不懂电路啊。其实闲鱼买个库存 充电器也很便宜 比这个好多了,有完整的EMI电路 正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