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捡到一块IWC手表 看着不太精致 坛友帮忙看下是真是假

楼主(2022-01-21):
如题,捡到的 楼主不懂手表,但看着不太精致 应该是山寨的表吧。。。请坛友们掌掌眼

网友:
手表看外观意义不大!不是专业人士!关键看机芯。

网友:
看起来是机械表,能走字就行了。

网友:
及时上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网友A:
细节有点少还看不太出来真假。现在就觉得这个标志性的洋葱型表冠有点不对劲,雕刻的部分太粗糙了,但也不排除是换过劣质零件的情况。不过可以确定这是万国飞行员系列,上满发条可以走7天的那种,楼主可以试试把发条拧满,拧到小表盘指到7那,就放桌子上,看能不能走这么久。假的就没有这个特性,目前还做不到7天,最多2-3天之内就停了

网友:
不拆开参考下

网友:
外壳这水平。真的才怪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解疑!昨晚11点拧了好几十圈的发条 到今天早上七点多就停了,山寨表实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有点少还看不太出来真假。现在就觉得这个标志性的洋葱型表冠有点不对劲,雕刻的部分太粗糙了,但也不排 ...

应该是山寨表来的 晚上拧了几十圈发条 今天一看 停在七点多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