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家看看这款国产手持示波嚣怎么样?全是进口芯片

楼主(2022-01-21):
大家看看这款国产手持示波嚣怎么样?全是进口芯片

楼主:
有认识的吗?另外感觉测试电压不准了!直流差的不多’交流就差了三倍!不知道是表有问题还是没调

网友:
这不是利利普吗,OWON,我也有个单通道100M的,示波器功能挺不错,万用表功能从来没用过以为幔

网友:
1000M以下的示波嚣没有多大玩头!自用的900M频谱分析仪感觉有点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认识的吗?另外感觉测试电压不准了!直流差的不多’交流就差了三倍!不知道是表有问题还是没调 ...

关键看ADC芯片。
模拟前端看起来不怎么样,屏蔽罩是没有还是你拆了?当然还是要看前端运放型号。
至于其他芯片都差不多:FPGA处理逻辑时序,三星ARM核心板处理接口和显示,还有个长方形的应该是万用表芯片吧。

测电压不准,是测波形时候电压不准,还是万用表功能时候不准。拍照看看。

网友:
不要说进口芯片这事,几乎所有稍些复杂的芯片都是进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认识的吗?另外感觉测试电压不准了!直流差的不多’交流就差了三倍!不知道是表有问题还是没调 ...

峰峰值和真有效值差距?

网友C:
这个带蓝牙功能么?

网友:
没必要拆解,主要是官方参数,实测频率范围。内置电池优点无需找插座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带蓝牙功能么?

几年前的东西!那有蓝牙,电脑都不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峰值和真有效值差距?

是的,直流差的不多。市电差三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ADC芯片。
模拟前端看起来不怎么样,屏蔽罩是没有还是你拆了?当然还是要看前端运放型号。
至于其 ...

波型!!!万用表精度还可以,比三四百的自动万用表要好!关键是直流耦合测9V电池比万用低了快一伏!记得以前相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型!!!万用表精度还可以,比三四百的自动万用表要好!关键是直流耦合测9V电池比万用低了快一伏!记得 ...

示波器ADC一般8位的,电压精度肯定低于万用表的。
不过你这个测电池也低一伏就不正常了。恢复默认设置,然后看看正常吗?
排除设置问题后,看ADC芯片型号,去查输入引脚,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到ADC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如果ADC前面电压正常,那就是ADC芯片问题了。如果到ADC已经不正常了,那就是模拟前端问题。
顺着ADC往前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