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30手机每天至少两充,想换电池哪个品牌的好一点?

楼主(2022-01-21):
红米k30用了14个月了,现在每天至少两充,本地小米店里没上售后,换不了原装电池。品胜,诺希,飞毛腿,德赛等这些品牌,不知道坛友有使用这些品牌的,实际反馈怎么样?品胜好像不做红米系列电池,还有在京东飞毛腿自营店,没有红米k30这款,客服说没生产,但淘宝飞毛腿官方旗舰店有这款,到底是什么梗啊,请坛友中肯的评价一下电池,谢谢了!

网友A:
第三方的电池其实都不如原装的,电池,论坛上换第三方电池的话中电比较多,反应都还不错。电池你就抱着一年多一换就可以了,我用的红米k20p,也买过一块中电的电池,拿在手里分量是挺重的,只是我用了一个礼拜,官方就出了半价换电池活动,我就换了官方的电池。

网友B:
第三方的电池肯定不如原装的,官方换的所谓原装也不如原机自带的,其实售后换换也就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的电池其实都不如原装的,电池,论坛上换第三方电池的话中电比较多,反应都还不错。电池你就抱着一年 ...

在小米商城购买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方的电池肯定不如原装的,官方换的所谓原装也不如原机自带的,其实售后换换也就100左右 ...

没办法,衰减了,不换也得换了!

网友C:
你这是属于重度使用吗?我的 iQOO3 用了2年了,电池感觉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属于重度使用吗?我的 iQOO3 用了2年了,电池感觉和新的一样

应该是重度使用了

网友:
飞毛腿的不错

网友:
关注官网半价换,还是原装好!

网友D:
中电和安然据说都可以。10月底我k20p装的中电,实测肯定不足容的,比标称少300左右。说是可以快充,但是我想第三方电池还是别了,毕竟我看他电池也是拿货来的自己重新打标。小米手机就去官方换官方电池吧,经常有优惠。

我电池使用习惯很不好。。。↓

网友E:
不是电池不行,是你机子老化了,耗电量变大

网友:
K 这个系列电池质量就是不好 ……

安然家的还可以 ……

网友:
建议备份数据彻底重置系统,不要导入备份啊。
这个要么电池不行,要么有什么程序bug。

只要是正规品牌用合格电芯基本都可以的,红米电池没有特别设计的地方。

网友:
我红米3电池用了4年

网友F:
现时的网络已被垄断,建议找当地批发手机配件的地方,实体店买最好的也不过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时的网络已被垄断,建议找当地批发手机配件的地方,实体店买最好的也不过50 ...

是的,今天问修手机的,换个杂牌的大概60-7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池不行,是你机子老化了,耗电量变大

和我电池使用习惯不好有关吧,把电池糟蹋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方的电池肯定不如原装的,官方换的所谓原装也不如原机自带的,其实售后换换也就100左右 ...

可怜了,去了本地小米店铺,那里没上售后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电和安然据说都可以。10月底我k20p装的中电,实测肯定不足容的,比标称少300左右。说是可以快充,但是我 ...

中电和安然

指的是手机电池品牌还是电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小米商城购买的电池吗?

淘宝搜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