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可调电源是不是30伏0.5安的

楼主(2022-01-21):
看内部是至少5安的吧,就是调不出5安,最大只能0.5安,是不是程序坏了,还是本来就是30伏0.5安

网友A:
这就是30V0.5A电源。这变压器母指头大小,不会输出150瓦的。

网友:
100uA分辨率,有点牛。
哪里淘的,之前在海鲜市场看到有个坏的开关型编程电源,想搞来玩玩,可惜价格不低。

网友B:
做工不错楼主哪里淘到的

网友C:
这是30V 5A的电源。你按那个键盘上的I,按5,然后按ENT,再试试输出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楼主哪里淘到的

隔壁矿坛42.5包邮买的已经抢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30V 5A的电源。你按那个键盘上的I,按5,然后按ENT,再试试输出对不对。 ...

就是这样按的,最高位的数字不跳动就不能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按的,最高位的数字不跳动就不能设置

那可能是精密输出电流的奇怪电源吧。。。5A的是直接按键就可以的。。。

网友C:
他会不会有切换小数点的功能在哪个按键长按或者同时按下哪俩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30V0.5A电源。这变压器母指头大小,不会输出150瓦的。

和150w的电源变压器对比一下,一样大,这变压器尺寸是3.5厘米x4厘米,厚2.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楼主哪里淘到的

隔壁矿坛

楼主:
和150w的电源变压器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会不会有切换小数点的功能在哪个按键长按或者同时按下哪俩键的情况?

这电源和宏盛DPS编程直流稳压电源其他操作都一样,电流转换是长按0就是A和ma转换,我这不行,这电源收到是按键都不起作用,我就把原机的AT24C02存储块提取下程序写到新的存储块里换上,就可以操作了,我想可能是源程序坏了吧

网友:
明显是5安的,肯定是设置不对

网友D:
感觉不止0.55A吧,变压器应该是PQ35的,做150W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止0.55A吧,变压器应该是PQ35的,做150W应该行

楼主没搞懂而已,从外壳看就不会只做0.5a,不可能一个15瓦的电源适配器还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30V0.5A电源。这变压器母指头大小,不会输出150瓦的。

你的拇指真粗啊,我看这个变压器和电动车充电器里面的差不多大

网友E:
应该是0.5的,一个线性变压器,一个电源调整管。这一套是负责电源输出的。

下面那个开关电源估计只是给控制部分供电的。。。。不应该啊?控制部分需要那么大供电吗??如果是用上面变压器输出的话就是0.5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0.5的,一个线性变压器,一个电源调整管。这一套是负责电源输出的。

下面那个开关电源估计只是给控 ...

跟这个一模一样,应该是5a的,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286265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