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三角牌电饭锅问题求助

楼主(2022-01-21):
     去年八月份买了个8升的三角牌机械式电饭锅,2个月不到就烧了温度保险,怕售后麻烦就买了一个自己换上继续用,没想到最近又出现了新问题。有时候按下煮饭键没多久就会弹起变成保温(锅盖都没热),重新按下又可以正常把饭煮熟,不知道是温控开关还是磁钢的问题?能不能通过调节而不更换来解决问题?

网友:
老式电饭锅磁钢就是温控,温控就是磁钢。
原理是磁钢在达到一定温度后失去磁力,开关跳起。

网友:
内胆或者加热盘变形了

网友:
拍个照看看,我家里有个电饭煲有点特殊,里面带个开关,那个开关坏了也是老是跳保温。如果不带开关的看看电饭锅加热盘有没变形?

网友:
现在还有这个牌子的电饭煲?2000年刚来深圳时候买过一个,容量很小,估计也就1.5升左右,用了十来年。唯一换过的就是电源插座。那电饭锅的插座不是现在那种,插头是一个U型金属片固定住一个2孔的陶瓷,每个孔里有一个弹片,用时间久了接触不良发热把塑料件都烫化了

网友A:
看一下锅和发热盘的接触是否良好,然后就是磁钢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锅和发热盘的接触是否良好,然后就是磁钢的事

发热盘接触应该没问题吧,因为重新按下按键能正常煮饭,接触不好应该很快又会跳保温吧?如果是磁钢的问题,可以调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热盘接触应该没问题吧,因为重新按下按键能正常煮饭,接触不好应该很快又会跳保温吧?如果是磁钢的问题 ...

只能换掉,温度和失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掉,温度和失磁问题

嗯,已经下单买了,到时候换上去试试,不知道温度多少合适,怕会煮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