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极管降压电路是否可以应用在压差大的地方

楼主(2022-01-21):
三极管降压电路是否可以用在压差大,电流需求大,LDO无法胜任的地方

网友:
压差大,电流大,消耗功率大,更容易挂

网友A:
可以呀!加强散热,大功率管子弄上几十个,这都不是事!

可是,问?为什么不能先用斩波电路预降压呢?

网友:
还有,你这线性稳压,要输出电感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加强散热,大功率管子弄上几十个,这都不是事!

可是,问?为什么不能先用斩波电路预降压呢? ...

新手,不懂。没见过斩波电路,我去看看

网友B:
哪位师傅详细讲讲图中R19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师傅详细讲讲图中R19如何选择,谢谢!

限流电阻和稳压管串联起到限流和分压的作用。稳压管正常工作时,当外加在稳压管和限流电阻上的电压发生变化时,稳压管上电压不变,变化的电压全部加到限流电阻上去,同时限流电阻限制电流过大防止稳压管烧坏。如果没有限流电阻,稳压电路正常不能工作。因为外加电压变化时还是加在稳压管上。电阻选用范围根据稳压管工作电流决定。

网友:
压差大,电流大,那不直接用DC-DC吗

网友:
效率低,发热大,温度高。。

网友:
原理都差不多,ldo无法胜任,简单三极管电路也搞不定的。只能上dcdc

网友:
如果是限于线性电源的话,可采用类似的电路,提高稳定性。

网友:
电感完全没必要,反而容易导致自激.如果压差很大的话,三极管前面串联灯泡或者电阻来消耗功率会好一点,大压差大电流最好还是用DC-DC电路.或者可以先用ZVS电路降压再进行稳压输出

网友:
早期的线性稳压,现在越来越少应用了

网友(2022-03-17):
新手,不懂   学习下

网友:
压差大,电流需求大,那就要看具体落到三极管上的功率多大了,以及实际最大消耗功率和三极管的自身参数是怎样的。同时还要考虑三极管的散热是否跟上。

都匹配正确,就没问题

网友:
原电路的输入端接有一个1N4001二极管,所以这个电路设计的额定电流不会超过1A。
推测实际可能只有几个毫安,因此Q7的压差虽然很大,但是Q7的耗散功率也许并不大。

网友:
楼主的需求用一个DC/DC模块即可解决,若用线性降压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需从效率和散热角度多加考虑。

网友:
48V转5V啊!可以考虑DC-DC稳压器,输出电流大效率高。

网友(2024-03-13):
如果输入72V呢?

网友:
电路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你说发热大不大?当然,三级管有各种封装,你用个大功率的当然可以承受大功率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