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海的(hider)船外机拆修

楼主(2022-01-21):
亲戚拿来一台船外机 说是难启动
没玩过这玩意儿 先打开看看

配套的油箱

出油快接口 带油量显示

油管 带手泵

主意有方向 不能接反

下面看看机器构造 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揭开上盖 先看到的是启动盘和飞轮总成

启动拉手

控制部分
分别是熄火开关(带保险绳) 风门拉手 右面带护套的是汽油输入快接口 闲置的那个应该是改装电启动预留的按钮位置

风门部分 拉动风门会动

这把手应该是档位 前后档和空挡 下面还有联动杆通往齿轮箱

化油器

汽油滤清器 汽油输入快接口过来的油过滤后进入化油器

油门把手

联动机构

拧油门时各部位会联动 最后作用到化油器

点火器

高压包

线束 黑白线是熄火的 闲置的三条应该是发电线 可以加装整流器给电池充电的

两个闲置螺丝孔应该是启动机预留位置

拆火花塞测试  两个缸缸压正常 但火花级弱 基本看不到

找到一个摩托车的高压包接上测试 火花塞可以正常跳火了 确定故障是高压包损坏引起的

行了 等配件吧!

网友:
家里没地方放,不要了,送给楼下

网友A:
我不敢用,怕半路抛锚

网友B:
手拉启动双缸水冷四冲程汽油机吗?

网友C:
山寨货,船机要雅马哈本田和铃木。

网友D:
看着功率不小油老虎

网友:
拆得不够彻底

网友:
高级玩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拉启动双缸水冷四冲程汽油机吗?

是二冲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货,船机要雅马哈本田和铃木。

山寨货也不能都一棍子打死啊  就像印度的仿制药一个道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功率不小油老虎

25匹的 具体是多少未知

网友:
还是机械结构来的过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敢用,怕半路抛锚

呐 自己挑一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山寨货也不能都一棍子打死啊  就像印度的仿制药一个道理不是?

海的严格来说是廉价品牌,好歹也算是出口的牌子谈不上山寨,国产舷外机百胜的会好点。当然咯,一分钱一分货,雅马哈、铃木、本田、水星同样25马力的舷外机好是好,但比较贵,官方报价随便一个都上了1万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呐 自己挑一辆吧!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的严格来说是廉价品牌,好歹也算是出口的牌子谈不上山寨,国产舷外机百胜的会好点。当然咯,一分钱一分 ...

这几个牌子随便一台相同马力的都得买两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了

贪得无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牌子随便一台相同马力的都得买两台这个了

买也贵,修也贵。之前帮忙换过一个雅马哈的舷外机,杆子、外壳和桨叶打坏了,修好差不多花了一千多,再加点钱都够买个小马力电动舷外机了

网友:
偷渡用的就是这玩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货,船机要雅马哈本田和铃木。

没钱吃鲍鱼就饿死吗,不可以吃窝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