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东芝0DFK 128G双贴,速度不行,还能优化不?另外可用容量竟然超过256

楼主(2022-01-21):
128G东芝TH58TFT0DFKBA8J双贴,大文件复制,写入速度只有130MB。比sandisk 15131慢很多,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到极限了,还是参数设置错了?

今天突然发现,这个量产后容量都超过256G了,这是什么情况?

刚在把以前买的一个903 双贴的u盘翻出来,商家说写入只有100。用1.26的固件重新量产,写入有200M。

补充内容 (2022-1-24 10:35):
真是的ID 是  0EFK,不是 0DFK,纠正一下。

网友A:
0DFK上什么903啊,直接上46en/xt啊

网友B:
903快了可不是什么好事,越快问题越多,设计的就没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0DFK上什么903啊,直接上46en/xt啊

这个准备当工具盘,放软件,就没上2246xt,毕竟是80元和15元的差别。闪存才60一片,哈哈。

网友:
淘宝上CHIPFXXXX家的903的大容量 ,速度也快,也没看到说不行的,供电足就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快了可不是什么好事,越快问题越多,设计的就没这么快

903 不是可以跑到190M左右嘛,我有个902E,intel16双贴写入能跑到195M。

网友:
0DFK在IS903上太吃供电了,2246才是归宿

网友C:
找到0DFK的字段,字符串用15131的替换掉。两者是一个东西。失败了F9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0DFK的字段,字符串用15131的替换掉。两者是一个东西。失败了F9清空。
...

感谢,我有空试试。

楼主:
才发现这个u盘容量怎么超过256了?

网友D:
东芝闪存出厂一般都是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0DFK的字段,字符串用15131的替换掉。两者是一个东西。失败了F9清空。
...

试了一下,没太大变化

楼主:
速度也有点不稳定,跑圈会经常降低到几十MB

楼主:
设置了超频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东芝闪存出厂一般都是超容的

因为坏块太多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坏块太多了,嘿嘿

原厂坏块看起来不多呀,也没有新增坏块。

网友D:
0DFK和0EFK ID是一样的,eMLC速度本身就是比普通MLC慢,903双贴0EFK写入130正常,亲测

网友:
萝卜头上发贴也是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0DFK和0EFK ID是一样的,eMLC速度本身就是比普通MLC慢,903双贴0EFK写入130正常,亲测 ...

虽然这闪存我没上903,但130是不是有点少,我9edj也可以15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这闪存我没上903,但130是不是有点少,我9edj也可以150+

感觉是有点少,双贴上46en写入有400,但在903上,确实写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