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块J3160主板,DIY个主机玩。

楼主(2022-01-21):
咸鱼闲逛,看见了块主板170*170。
1个SATA接口,单螃蟹千兆,没音频口,150元,板载2个千兆网卡外围原件齐全,与USB接口共用焊盘位。
我拆掉USB接口换了一个网口上去,又加上音频插孔上去。

在网上找到一个同版型的,是给广告机用的

用可调电源供电测试,功耗12V800毫安,用CPUID烤机,最大功耗12V1A。
然后买一个12V5A电源。
订制一个亚克力外壳,250*200*60
手里有一块Intel双网口的82576网卡,适配进来备用。
上电测试了一下,看1080P的电影很流畅。
功耗呢,不上Intel网卡的时候,待机11W左右,看视频,测速,在CPU满载的时候功耗达到14W左右了。

装Intel网卡,然后采用其中一个上网,测试功耗,带机时16W左右,看视频,测速,最大18W左右。

暂时没有条件测试全部网卡开启时的功耗。
外壳螺丝暂时没上满,风扇转速不可调,打算用电阻分压,还没找到合适的。
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谢谢评论和观看。

分享下图纸:

网友A:
这个有点拉胯的功耗。是不是开关电源不行啊?

我也是3160,不过没有插显示器和外接显卡,就板载2个lan口,待机越5-7.5瓦

网友B:
感觉windous做了限制,用1037u放4K120的视频windous卡的不行。而深度的linux却很流畅,只是没声音

网友C:
海尔的主板么

网友D:
你这风扇是向里面吹的,噪音会慢慢变大,热空气是向上的,风扇最好在上部向外排风,这样可以用更静音的低转速风扇

网友:
有点贵   没灰好看系列机箱

   打错字了

网友E:
好家伙  正主就没好好的露个面

网友:
光测试1080P没意义,这年头就算不测4K好歹也测个HEV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尔的主板么

不清楚什么牌子

网友:
感觉箱子的尺寸还可以大大压缩下

网友:
拍照水平堪忧啊。想看的都没有展现出来。

网友:
能补齐网卡,也是高手了,4网口做软路由吧?那就没必要看显卡能力了

网友:
能搞两个硬盘的话,一般家用nas可以了,弄个10T组raid1,视频播放,软件路由,还能再当个其它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拉胯的功耗。是不是开关电源不行啊?

我也是3160,不过没有插显示器和外接显卡,就板载2个lan口, ...

电源空载时功率表可没显示出功率,主板现在风扇全速旋转,外围有一个CMO扩展芯片没查到哪个是供电脚,6组com芯片 (电源脚被我挑下来了)加上2个板载网卡,这个功耗确实有点鸡肋呀,J1900的也没这个高,不知道是不是主板有啥问题,现在用的32位温10系统,开谷歌浏览器和酷狗音乐,有时候假死,单独网页看视频还可以,同时操作别的有卡顿现象。感觉没有J1900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windous做了限制,用1037u放4K120的视频windous卡的不行。而深度的linux却很流畅,只是没声音 ...

这种过时的硬件看4K肯定不行,硬件解码没有,靠软件,4个核性能不及3代i5单核,可能都不及i3的单核。
拿来看看网页,追剧啥的还可以。我这台机有点不理想了,我以为能比J1900省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风扇是向里面吹的,噪音会慢慢变大,热空气是向上的,风扇最好在上部向外排风,这样可以用更静音的低转 ...

这个壳子挺大,上盖没有位置装风扇,我留了一个2.5的硬盘位置,侧面的风扇挑低转速起到通风作用就好了,按理说低功耗不加主动散热都可以的,怕夏天里边空气流通慢,闷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贵   没回好看系列机箱

没挡板,现成的金属机箱空间小,没法扩展其它东西,DIY能按自己想法预留一些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VGA口差评

有一个HDMI接口,暂时没测试这个口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  正主就没好好的露个面

哈哈,屋里灯光太强,拍正面全是反光,电路板都看不见,来几张侧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