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当年上万的土豪玩物-索尼 DSC-R1数码相机镜头镜片脱落的修复

楼主(2022-01-21):
       上次发布了一篇关于此款相机镜头镜片生霉菌清理的文章。近期又得到一台索尼R1,这款相机的通病就是镜片容易脱落,故障表现为镜头不聚焦成像模糊。这款相机原来修复过一台效果还不错。这次修复过程拍了几张图片供喜欢折腾的爱家参考。

相机主体怎样拆卸上次也讲了就不再啰嗦。镜头拆卸后。

拆卸COMS 组件的螺钉。

滤色镜

主要是要注意排线不要弄断了哦

从排线插座上抽出排线

拆卸螺钉后可以轻松拿出来了,要注意安装方向,位置。左边靠近手虎口正对镜头地方有一个塑料滑块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塑料滑块是卡在弹簧铜片之间的,就是说滑筒的移动要带动塑料滑块移动
要不然镜头调整的时候不聚焦。

重要位置打一个记号

外筒的螺钉是用不干胶粘上的,揭开不干胶

这一步几个滑筒的位置要打记号螺母的位置方向要记清。

记号

滑筒也是轻松就能取出来

那片铜片是排线支持小心不要弄断排线

记住怎样折叠的哈

把排线穿出来

这个镜片没有脱落

穿过来排线

仔细看就是这片镜片松动脱落了,上面那个多圈的是卡在上面的,用工具翘开卡扣。

底下的座子是这样的,不要好奇哦,不要动它。

脱落的镜片

注意看原来镜片的方向和位置用胶粘上就可以了。这块镜片没有那么精密本身松动的范围
就有点大所以修复的可能也大。
       按拆卸的步骤安装上去就可以了。在拆卸过程中多拍几张位置,方向的图片。便于安装。
多角度的切记。
        装配后修复成功,成像清晰。

网友:
镜头关键是怕灰,怕湿气。

网友:
相机这精密的东西,对多数人来说,拆开容易,装回就难。

网友A:
好奇高人用什么胶粘镜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高人用什么胶粘镜头?

环氧树脂即可,用量越少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即可,用量越少越好!

好经验,这胶安全就是固化时间长些,比较考验耐心.

楼主(2022-02-21):
引用 网友A:
好奇高人用什么胶粘镜头?

不是高人。用的是德国一种液体胶水基本和502差不多。不过没有502那么脆。也是快干胶水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即可,用量越少越好!

环氧树脂也可以不过就是怕垫高了镜片,用液体胶水厚度忽略不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高人。用的是德国一种液体胶水基本和502差不多。不过没有502那么脆。也是快干胶水一种  ...

看来是高级货,502干后有白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高级货,502干后有白雾。

呵呵 懂的

网友:
绝对不能用502,用手机用那个,叫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