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造价和所需配件

楼主(2022-01-21):
废话不说直接先列出清单价格
欣旺达高倍率电芯3.7v 6ah 8片 单价28
大功率防反流管600a的 单价30
4串3.7v锂电池保护板 单价28
2mmx10mmx1米紫铜板 单价15
室外防水盒 单价15
把手2.8
强力纤维双面胶3.1
纤维胶带 2.7
m4不锈钢法兰螺母20个 2.5
16平方电焊机线1米 6.9
铜夹子2个 18
333接线柱h2个 6.5
usb板 5
环氧树脂绝缘板6片 9.2
圆形开关 5元
16.8v充电器 8.9
电压显示 6.5
基本就是这些了。

以上就是图片了。没什么技术含量,需要有工具就行,随随便便买一个应急电源也要100多自己有时间爱鼓捣可以做一个,电池用4串 3串都可以,我用了4串2并共8块电池,顺便说下电池上面螺柱拧螺丝要注意铝螺杆劲大就会断,我拧掉了一个。3串启动汽车就没问题。之所以我又并联了,是因为我打算用在我家时风三轮车上那个电瓶也不行了,100ah的换一个不少钱,直接用这个也行,16.8v的也可以不装防防反流二极管。我都买了就安装上了。最开始打算12.6v的3串,最后觉得还是在加一块16.8v电压高点。上面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省下来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

楼主:
把电池排列好之后用树脂板隔开在后用纤维胶带固定在一起,最后用强力纤维双面胶把电池粘在箱子上。

网友:
你这个应急启动电源搞下来400来元了啊??而且锂电池长期不用也很容易容量衰减或损坏、你不如整几个超级法拉电容呢、才100来元。

网友:
还有人工没算 至少+150

网友A:
16.8V用于汽车,不超压啊?

网友:
启动电源  我觉得用磷酸铁的3.2V   4串电压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8V用于汽车,不超压啊?

汽车的电瓶肯定是空电,一并联电压不就下来了,再一个可以不充满啊。一般冲16v 15.6V就够了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容易出问题,我都是直接电池接线夹,下次成品你看看。另外这种电池一般大电流放电使用一段时间后多少有点发鼓,中间不预留空间的话容易扯坏接线端口,可以考虑中间的玻纤板掏空

网友:
时间长容易鼓包。我们公司有一个,4串的,冬天用的比较频繁,用于启动柴油发动机。两年下来,外壳都顶变形了,我拆开,有两片已经鼓包了。把中间垫的东西拆了,装回去。保护板没有,因为电池均衡电流太大,容易烧。最最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过充,配的充电器是15.6V,不是16.8

网友:
直接6串3000法拉超级电容,难得用一次,睿登的可调电源15V20A冲一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