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多年的"公牛"转换插座,型号:GN-902

楼主(2022-01-21):
拆个多年的"公牛"转换插座,型号:GN-902

网友A:
公牛插座相对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B:
焊锡接线,遇到发热就熔化了,还是点焊、冷压端子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牛插座相对做工和用料不错

原先用的时候一直以为是铜片的,今拆开了才知道是钢片的.

网友:
右面的插座是哪里用的啊

网友:
是钢片?不是白钢片吗?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B:
焊锡接线,遇到发热就熔化了,还是点焊、冷压端子稳当

焊锡熔化前塑料外壳早一步熔掉了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B:
焊锡接线,遇到发热就熔化了,还是点焊、冷压端子稳当

不知道是谁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