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进水引起不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22-01-22):
成都理工大学的邻居女儿放假了,回到广东惠州,她的苹果手机不开机,说是在冲凉房里进水了

拿到手机一看,哎,女孩也不爱惜,背面玻璃都严重碎了

拆开屏幕,里面还有明水

放加热台上烤半小时先

水分完全干了,上电看看,仍然不开机,白苹果一直重启

根据经验,进水一般听筒排线组件易出问题,把听筒排线不装试过可开机了,拆下听筒排线先,此时发现屏幕被换过组装屏

显微镜下看看,泛光IC周边好象有点点发白的物质

上手术台,拆下泛光IC

放大看看,底部有腐蚀了,仔细看焊盘边边上

清洗干净

焊回泛光IC

装机测试,开机正常,面容也好的

完美修复白苹果重启不开机

邻居说为节约钱,后玻璃就不换了,修开机能使用就行了!
END

网友:
女生 一手 自用   挂小黄鱼上没准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
华附具体全名是

网友A:
修过女生自用电脑,键盘比一般男生的还脏。

网友:
这腐蚀程度也不是很高,难道会短路?

网友B:
请教一下,6s关机一晚上掉电6%,是不是主板漏电了?

楼主: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女生自用电脑,键盘比一般男生的还脏。

个别女生还不如男生讲卫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6s关机一晚上掉电6%,是不是主板漏电了?

是的,主板有漏电,一般是U2问题,有好的焊接手工可以自己更换

网友C:
手机语言设置的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语言设置的英语?

英语单科状元的学生

网友:
看前面还在想苹果手机没这么容易进水啊,原来是换过屏了,也说明很多维修的水平不高或者不尽责。

网友:
看了楼主的好几个帖子…牛逼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