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防水胶拯救了溺水的小米真无线降噪耳机3Pro

楼主(2022-01-22):
去年双十一买了小米耳机3Pro,600多元好像是,抢不到半价有点可惜

骑单车回家耳机放在口袋的,结果衣服拿去洗,耳机跟着泡水里好几个小时
拿到耳机的时候按键无反应,就拆开尝试维修一下

专业的拆解评测,转载
小米真无线降噪耳机3 Pro拆解报告:内置赛芯微锂电池保护IC

沿着这条缝隙撬开,不可避免的留下了一点点拆机痕迹

耳机充电触点

排线,注意别给扯断了

无线充电线圈

电池藏在这块塑料板下面(似乎图片顺序弄反了)

主板上的防水胶,拯救了溺水的充电盒

检查线路板无腐蚀,烘干后插电测试,成功点亮

看一下盖子

参数标在内侧

装回盖子

耳机防水性能杠杠的,一般不会进水

放入耳机

这个耳机音质还是挺不错的,只是形状偏半入耳式耳机导致我佩戴不怎么舒服。

吓得我给备用的红米airdots2也涂上了705

网友:
不能用机洗,下次记得用手洗,哈哈。

网友A:
不知道进水后,耳机振膜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
也这么贵的

网友B:
600多元买蓝牙音箱多好啊,耳机只是简单听个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进水后,耳机振膜有什么影响没

耳机本体是防水的,振膜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多元买蓝牙音箱多好啊,耳机只是简单听个响了。

反过来还差不多

网友:
半价还是香的,哈哈

网友:
半价都是耍猴的,尤其小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多元买蓝牙音箱多好啊,耳机只是简单听个响了。

关键是塞不进耳朵

网友C:
我的充电风扇也是,掉水里以为再也不能用,好在升压板只有单颗芯片,无刷驱动单颗277霍尔。不可更换电池手机,应该能标配防溅水,大雨中录像没问题,缺点喇叭话筒要开孔,不能像GoPro5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充电风扇也是,掉水里以为再也不能用,好在升压板只有单颗芯片,无刷驱动单颗277霍尔。不可更换电池手 ...

那样成本会起飞,旗舰机还行,中低端机这么整就偏离市场定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成本会起飞,旗舰机还行,中低端机这么整就偏离市场定位了

网上有硬塑料手机防水壳好点,软塑胶手机防水袋下雨都会漏水别买。防水手机成本太高,实际只能小雨,掉积水里都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多元买蓝牙音箱多好啊,耳机只是简单听个响了。

拼多多百亿补贴最低时候只要425元。

网友D:
万魔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魔代工。

正常,小米大部分耳机都是这家企业代工的,生态链企业,应该是ODM模式

网友E(2025-02-10):
?这个玩意有无线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玩意有无线充电的??

支持无线充电,3代和4代都支持,3代电池老化有点严重,放床上睡觉听歌用了

网友:
拆机能无损也是高手了,年前我拆了个耳机,坏了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