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人体感应灯如何改装成光线感应灯

楼主(2022-01-22):
吸顶灯的人体感应探头是三线的.原来是晚上人来灯亮.人走延时熄灭.想更改为光感控制.白天灯不亮,晚上灯亮,请教下如何修改电路.或者哪里有现成的模块三线的直接替换.感谢

网友A:
把热感应拆了试试

网友B:
tb 户外光控开关,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热感应拆了试试

回头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 户外光控开关,几块钱

那个都是220V的.我这个好像只有3V

网友:
电动车怎么改成自行车。。。。。

网友:
第一张右边那个红色的好像就是光敏电阻

网友:
这个模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最低3V电压,LM393做的比较器。
你可以在输出部分加个三极管、MOS管、或者3V-5V的继电器,或者买个5V的继电器模块输出,5V继电器用3.3V试过无压力。

网友:
有光敏电阻,应该是直接控制白天不亮灯,这样思路就是让这个人体开关一直开启就行,自然就实现了白天不亮晚上亮。感觉这个感应器应该短路掉一个电阻,让它一直输出高电平就行,得看看这个电路是怎么连接的,是不是第一个管脚连接了一个电阻到Vcc?。

网友:
把无锈钢那东西拆了,把两脚接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