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sg5820f三层网管交换机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2-01-22):
家里交换机光口不够,打算换一个。一时没找到有3-4个SFP+,6到8个SFP和8到10个GE口的交换机,再加上弱电箱空间比较紧张,放弃用SFP+交换机下接交换机的方案
前段时间逛小黄鱼,发现有人卖V3版的sg5820F。这个有8个GE口和12个SFP口,接口数满足我。没有万兆,那我就拿2个SFP口做聚合,三组聚合用去6个口,还余6个SFP口够用了
和卖价随便砍了下价,520拿下,因为弱电箱只有400mm的宽度,这标准机架宽度肯定是放不进去的,但观察接口认为这电路板大概率是不到400mm
收到货后简单测试了下,各端口正常,于是就拆开外壳,果然是三段式,PCB板只有300mm,进弱电箱无虑。做为企业级产品,用料做工还行,比家用的丰满不少

除散热器外最显眼的就是3个PHY芯片,型号RTL8214FC,通过5Gb带宽的QSGMII和MAC通信,每个PHY支持4个SFP插槽,没有瓶颈

三星512MB内存和256M闪存

RTL8214FC PHY芯片

供电部分,再来个特写

串口芯片

电源板和LED状态灯板就不拍了,没啥看头。因为还要使用,加上散热器是焊接在板子上的,就不拆散热器看cpu了,要不怎么叫不完全拆解呢

网友A:
搞个3层的。路由器都省了。再划分VLAN,各层一个地址段,无线和有线不同的VLAN,那样某层有问题其他还是正常的,

网友:
说说看 三段 如何不要路由器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3层的。路由器都省了。再划分VLAN,各层一个地址段,无线和有线不同的VLAN,那样某层有问题其他还是正 ...

三层交换机,并不能完全替代路由功能啊?

网友:
外网的NAT一般还是会用专用的路由来做吧

网友B:
好奇下家里是有什么高的网络需求 弄那么高级的设备

网友A:
三层交换机,并不能完全替代路由功能啊?
可以配的,因为现在光猫出来基本是路由模式,那么在三层交换机上配置动态路由就可以了,至于这个怎么配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能配,有华三什么的工程师出来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层交换机,并不能完全替代路由功能啊?
可以配的,因为现在光猫出来基本是路由模式,那么在三层交换机上 ...

三层交换机,从家用级到企业级,都不能完全替代路由器。
家用三层交换机与家用路由器相比,主要在pppoe拨号和NAT方面有欠缺,缺少功能或者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下家里是有什么高的网络需求 弄那么高级的设备

主要是光口太多原来交换机的光口不够用。这东西连SFP+都没有,以现在的来看谈不上高级。不过企业级产品可配置项确实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层交换机,从家用级到企业级,都不能完全替代路由器。
家用三层交换机与家用路由器相比,主要在pppoe拨 ...

有个东西叫xpon-stick,选择合适的插到SFP插槽里代替光猫去拨号,下层再静态路由也勉强可用,只是配置iptv麻烦

网友:
我家弱电箱里就一个光猫,一个千兆交换机,简捷、稳定。

网友:
三层交换机只能搞定固定ip之类的静态路由,没法做上网路由器,而且我们现在这种共享一个IP上网路由器本质是防火墙/“NAT”,不是“路由”

网友:
楼主的应用应该是把三层交换机当汇聚交换机用吧。三层交换机核心功能是VLAN,可以路由,也主要是应用在VLAN间路由,一条网线可以传输几个不同的网络,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现在家用宽带很多都是桥接的,不用PPPOE,取消路由器,用三层做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