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外置充电疑问

楼主(2022-01-22):
看到网上有笔记本电池独立充电器卖,想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充电是否需要通讯支持,还是只需要接通输出口的正负电源?想自己搞一个

网友A:
看品牌电池应该有的,不过搞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应用需求?

网友:
如图的接法,确认不明白市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工厂测试另外

每个品牌、型号不同,电池端口都很大机率不一样

就是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电池端口10有89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品牌电池应该有的,不过搞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应用需求?

·两个电池的时候可以独立充,另外发现很多笔记本充电电池都发热,我的X230换了全新松下电芯充电都发热(旧电芯更热),想着如果能够减小电流直接外充肯定对电池有好处

网友:
现在好多笔记本电池都拆不下来,要开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池的时候可以独立充,另外发现很多笔记本充电电池都发热,我的X230换了全新松下电芯充电都发热( ...

如果要求不高,这还不如直接买个大容量可以20V的充电宝,随时充电,需要就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池的时候可以独立充,另外发现很多笔记本充电电池都发热,我的X230换了全新松下电芯充电都发热( ...

这点就不用纠结了,X230的电池管理软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可以设定不要充满,可以保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就不用纠结了,X230的电池管理软件应该还是可以的,可以设定不要充满,可以保护电池!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用外置充电减小充电电流,230的电池管理软件我也在用,但是这个只是限制不充满,不能降低充电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用外置充电减小充电电流,230的电池管理软件我也在用,但是这个只是限制不充满 ...

充电发热问题,是不是有可能电芯质量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发热问题,是不是有可能电芯质量不行呢,

不是,全新松下18650,内阻完全达标,不单是我的,很多人的也一样,按照计算充电电流已经超过0.5C,如果是旧电芯就更大了。新换电芯,重新解锁校准后,实际连续工作超过4个小时,算了,不想这个问题了,估计我太吹毛求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全新松下18650,内阻完全达标,不单是我的,很多人的也一样,按照计算充电电流已经超过0.5C,如果 ...

能不能改下充电电路?减少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