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的电源XP-360,不止什么原因烧了,求解答

楼主(2022-01-22):
游戏机的电源,测试用负载仪没有问题,现在客户自己正常使用,接通电源就烧了。求大神帮我看看什么问题,电源小白。。

网友:
烧了那么一片,小白就别修了!

网友:
山寨货 建议换新

网友:
mos管遭不住了吧?

网友:
这不是原装电源吧

网友:
这玩意12v 10.83A ?

网友:
假的吧,这么简陋

网友:
啥游戏机?功率很大吗?

网友:
目测X-Box360 slim的电源,别修了,买个原装的吧,这个是山寨货,不稳定的。

网友:
该清晰的不清晰,不该糊涂的却糊涂了。

网友:
把摸死管和旁边的大电阻换了,U1芯片也换了。

网友A:
原因就是你这个是山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是你这个是山寨电源。

名医会诊

网友:
事实就是如此,只是没去说那么详细。楼主这个电源连基本的EMI电路都阉割了,且不论这个山寨电源电路设计有没有缺陷,就单单看上面的元器件和输出电源线的线芯都知道这个电源输出功率是虚标的,不可能长时间输出铭牌上面标称的12V 10.83A。

网友:
这明显假的,不过壳看起来挺真的

网友:
就这小身板5A都够呛

网友:
啥子原因造成的损坏也没有判定就维修安装,如果是游戏机有问题,造成的充电器问题,这种插充电器明显扩大故障了

网友:
好马还是要配好鞍
要不哭都来不及了

网友:
这货没有修的价值,纯纯的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