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ngff-m2不知名128G ssd开卡求指点。

楼主(2022-01-22):
笔记本拆下来的M2 ssd, sata 协议。主控是ps3111,三星闪存 kludg4u1ea-b0c1  128G的。 flash id检到如下:

Model: PS3111
Fw   : SBRM07.2
Size : 0 MB
Bank00: 0xec,0x1c,0x98,0x3f,0x84,0xcb,0xec,0x1c - Samsung TLC 16k
Bank04: 0xec,0x1c,0x98,0x3f,0x84,0xcb,0xec,0x1c - Samsung TLC 16k
Bank09: 0xec,0x1c,0x98,0x3f,0x84,0xcb,0xec,0x1c - Samsung TLC 16k
Bank11: 0xec,0x1c,0x98,0x3f,0x84,0xcb,0xec,0x1c - Samsung TLC 16k
Controller   : Possible PS3105/08
Flash CE     : 0
PS3105/3108/3109/3111 only:
Flash Channel: 0
Dram Size,MB : 1
PS3110 only  :
Flash Channel: 0
Interleave   : 0

用in6081工具无法看到设备
用PS3111的MPT软件是可以看到20M设备,参数设置里 无法侦测到闪存类型。这个闪存类型怎样才能加入ID 0xec,0x1c,0x98,0x3f,0x84,0xcb,0xec,0x1c 这个闪存数据?匹配不到无法处理这个M2硬盘。
有大佬提供一下帮助吗?

楼主:
更正一下。in6081工具在不短接rom时,是可以看到120多G的设备。短接就看不到了
此硬盘无法格式化,无法删分区,不能重建分区,新建文件无法保存,重插一下,文件就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in6081工具在不短接rom时,是可以看到120多G的设备。短接就看不到了
此硬盘无法格式化,无法删分 ...

以前贴吧有帖了说是这种颗粒要专用固件才能开的,搜搜看看

网友:
UFS开NAND定义

网友A:
三星SSV4颗粒 还没玩过 论坛有PS3111的2.2.70版本工具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SSV4颗粒 还没玩过 论坛有PS3111的2.2.70版本工具可以试试

没有M币,搜不了,能不能帮我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