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些人倾情于按键款美的电磁炉C21-HK2103E

楼主(2022-01-22):
这款在电源引线处增加了电感,听说是按键的他立马感兴趣了,这款有何超越的地方? 触摸的如果水份进去会腐蚀断掉。

网友:
我也是不喜欢触摸

网友A:
如果是靠近海边或者潮湿的环境使用微动按键很容易氧化导致按键失灵。

网友:
用按键的时候,那张按键膜时间长了进油腻会脱胶起壳然后盼着它坏,坏了可以扔掉买触摸的,感觉很时尚。起壳后用了3年,也没坏就是风扇觉得响了,迫不及待扔掉换触摸的,呵呵,泥煤,触摸的有了水会乱跳,手湿的按了没反应,最可气的,锅子中间一小圈烧红了旁边也没热。不要说我图便宜,超市几十的也有200-300的也有,看上去还一模一样的,你怎么选?

网友:
轻触的经常失灵,还是轻触的好,只不过要经常换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靠近海边或者潮湿的环境使用微动按键很容易氧化导致按键失灵。

这里福建福清,靠海,触摸经常不灵,按键倒是没问题,缺点是按键放久了也会抽抽

网友B:
我也喜欢按键的,请问楼主这款电磁炉的定时操作是不是这样的:按一下1分钟,按两下两分钟,长按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按键的,请问楼主这款电磁炉的定时操作是不是这样的:按一下1分钟,按两下两分钟,长按10分钟 ...

我是卖掉了成色好其它功能没试,加热正常,买家看到按键特别喜欢,所以来这赚点M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卖掉了成色好其它功能没试,加热正常,买家看到按键特别喜欢,所以来这赚点M币 ...

哦,谢谢回复

网友:
按键的方便更换

网友(2022-04-10):
触摸的有蟑螂跑进去会自己开起来

网友:
触摸总感觉不靠谱。

网友(2022-06-06):
这玩意过了EMC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