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超频记

楼主(2022-01-22):
本来手里的表也是有几块够用了的,可看坛友们对这个UT136B+这个网红表评价还是满高的,于是架不住诱惑,就也入手了一块UT136b+,到手后简单测试后开拆,测试贴之前早就有了,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也对这个表的优缺点有所了解。这块表的晶振是4M,老张坛友己把它改成8M,但davibalang坛友说改成8M大大地降低了这块表的抗干扰性(对工频50HZ交流电),也看了几个人的贴子最后决定
改成10M,(一同买来的6M和8M没用上)。
把表的板子拆下来,这个晶振不是直插件而是贴片,看老张的贴子他用烙铁拆的,把晶振下的PVB铜箔都焊下来了并说最好用热风枪焊下来,说实话我这热风枪使用是垃圾水平,,正面怕吹坏元件所以在板子背面吹,可吹下来的结果和老张一样!.铜箔一样也吹下来了,晶振到牛屎的线非常细,不好焊,而且如果焊不好很容易把那点线都焊掉,所以焊工不好的还是不改的好。换好10M晶振之后测试速度变的更快了,可交流电压挡短接表笔有了一个尾数,直流电压零和壹变换,毫伏挡多出2到3个底数而且不短接表笔时有时还滴滴直响,电阻挡和二极管挡没变化,只是声音变的细小了,电容挡测的数值得除以2.5  。频率挡测的数值得乘以二分之五 ,电流挡好象没变化。最后又查找了一下电容档的改法,没找到!于是又想改回去,可改后各挡速度是真的牛X的快,于是有了改成双晶振切换的想法,由于表内空间太小,加装的开关大了不行,并且得做好固定工作,拨动开关播动时受力大,不好固定,而且后壳开口也大不美观,最后选定按钮开关,上下受力开关好固定!改后不错,两种可随意切换!上图!

楼主:
改好合上后盖的图后期补上!

网友A:
折腾的刺激吗?

网友B:
我超了FLUKE15B,测电压马上就出来了,我用的是8M的晶体

网友:
焊工好!我也不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的刺激吗?

我这好比把车最高4挡改成10挡,那速度能不爽吗,觉得10M不好只要用表笔摁一下就又4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超了FLUKE15B,测电压马上就出来了,我用的是8M的晶体

FLUKE15B改成8M晶振就不怕干忧了吗?电容挡和频率挡怎么解决的?改后还有什么bu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好比把车最高4挡改成10挡,那速度能不爽吗,觉得10M不好只要用表笔摁一下就又4M了! ...

你这是10AT双离合

网友C:
还有这种骚操作?直接换个晶振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骚操作?直接换个晶振就行了吗?

换好成龙!换不好成虫!你也换个试试?不过得有思想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10AT双离合

双晶振切换的优点是在正常4M稳定使用的基础上还能使用10M晶振给这块表带来的快感!还可避开改后带来的一些缺点。可有选择的使用。

网友D:
双频率啊,牛逼,我怎么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频率啊,牛逼,我怎么没想到

是改完了又发现了一些bug,改回去又舍不得提升的那些速度,于是想了个算是两全齐美的办法。期待有大神能够解决剩下的bug!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改完了又发现了一些bug,改回去又舍不得提升的那些速度,于是想了个算是两全齐美的办法。期待有大神能 ...

先说改10MHz后的信噪比问题吧,你遇到的,acv和dcv都是信噪比的问题。这个表是积分转换器,只改晶振是不够的,还得改一下积分电容和校零电容。原机是0.22uF,改成10M晶振后用0.1uF,必须用CBB/MKP。之前与论坛上某位朋友的争论不仅是围绕频率也提到了积分电路要做相应修改,只换个晶振是不行的,那位朋友不以为然,我也就没必要好为人师,故语焉不详,楼主可能没细读,忽略了。
改10M后还有个问题是电容,电容是充放电法,相应的把时间常数RC中的R减小就可以了,因为没有电路图,你需要自己在电容调整电位器到芯片间找相应电阻,使电位器+该电阻总阻值约为原来的0.4倍左右即可。这个修改可能还不完全。因为有可能还有其它的基准电阻,甚至是和其它档位共用的,就不适合修改了。
最后就是蜂鸣器,是因为改10M后驱动频率过高,在中间用D触发器加个二分频,这样驱动频率就是1.25倍,还在蜂鸣器频响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说改10MHz后的信噪比问题吧,你遇到的,acv和dcv都是信噪比的问题。这个表是积分转换器,只改晶振是不 ...

谢谢大神的指导!

楼主:
这是装好的样子,从背后那个孔用表笔向里按压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好比把车最高4挡改成10挡,那速度能不爽吗,觉得10M不好只要用表笔摁一下就又4M了! ...

是把4缸改v10,风驰电掣

网友:
引用 楼主:
FLUKE15B改成8M晶振就不怕干忧了吗?电容挡和频率挡怎么解决的?改后还有什么bug吗? ...

15B可以稳定超到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