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怎样制作一个可用示波器测量电压与电流相位差的电路

楼主(2022-01-22):
经常在网上看见一种节电王,实际上就是一种电容补偿交流电的相位角的功能的装置,本想检查到底效果如何,可是却没有办法用具体数据证实补偿效果,用示波器测试只能看见电压的波形,却无法看见相位角,不知用什么样的电路能将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分离出来,然后再用示波器将电压与电流的相位波形显示出来,进而知道补偿效果,各位有知道的吗?请教各位大师了,谢谢各位!

网友A:
用电力检测仪不就行了吗?功率因数不就能算出相位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力检测仪不就行了吗?功率因数不就能算出相位差吗

主要是想把这两个数据分离出来,打算用一个 Arduino 制作一个测量装置。

网友:
使用通道隔离示波器

网友B:
节电王补偿。。。家里有什么电机之类的需要你补偿吗?

网友C:
零线上串一个小电阻,测它两端的电压,不就是电流吗?一个探头接火线,一个探头接电阻,那么一个波形是电压,一个波形是电流

网友D:
居民电表不计无功,不省电费,直接看效果得用电能质量分析仪,用功率因素计算也行

网友E:
两个变压器,一个去掉初级,电源线穿过变压器铁心绕1圈,另一个初级接入电源,示波器AB两个通道分别测量两个变压器波形,电路里接入一个白痴灯泡,调节两个波形幅度一致并且重叠到一起,撤掉灯泡接入开关变压器或者电机就可以看到两个通道波形会拉开一段距离,接电机电流会滞后,接开关变压电流会超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电王补偿。。。家里有什么电机之类的需要你补偿吗?

我是想证实一下,这东西吹得太神,到底有多大效果。不信在...宝上搜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线上串一个小电阻,测它两端的电压,不就是电流吗?一个探头接火线,一个探头接电阻,那么一个波形是电压 ...

谢谢回复!这倒是一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变压器,一个去掉初级,电源线穿过变压器铁心绕1圈,另一个初级接入电源,示波器AB两个通道分别测量两 ...

多谢回复!这也是一个方法,不过有一定的危险,变压器去掉初级然后穿入电源线,就会形成升压变压器,次级就会有高压输出,一旦开路会很危险的。

网友:
除非你家里有长时间运行的2000W以上的电机,要不然就没必要.而且补偿的是电网,实际上补偿的那一部分民用电表是不计费的,反而上面的指示灯和电容漏电流会消耗电能增加一点点电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两个变压器,一个去掉初级,电源线穿过变压器铁心绕1圈,另一个初级接入电源,示波器AB两个通道分别测量两 ...

这个就是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
等高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是电流互感器吧

一个是电流一个是电压,两者斩波后相减就能得到功率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民电表不计无功,不省电费,直接看效果得用电能质量分析仪,用功率因素计算也行 ...

居民电表不计这部分电费?哪...宝上的补偿器不是并不省电费,更是吹嘘过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倒是一个好方法。

一般示波器和一般探头
不能直接测220交流电!!!
不能直接测220交流电!!!
不能直接测220交流电!!!

工厂有专用电容器或者电容柜。
家用电表只算有功功率,而所谓的节电器就是个电容,节的是无功功率,是妥妥的智商税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