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电视盒能否刷机后到国内用?

楼主(2022-01-22):
全是韩文看不懂,芯片是国产 的,这种架构应该可以刷机系统变国产 的使用吧?第一次接触。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你得有对应的固件才行
或者先到右边설정(设置)里边看下有没有语言(언어)相关的设置,改成中文先看下

网友:
才128M储存,大概率不是安卓。定制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你得有对应的固件才行
或者先到右边설정(设置)里边看下有没有语言(언어)相关的设置, ...

没有中文的看过了

网友:
盒子都是一套系统,CPU、RAM、ROM之类的。但是固件得跟硬件匹配,安卓的还容易找点,就怕是定制非安卓固件。国内很多广电盒子就很少有刷机固件

网友:
大大的“CE”

网友:
这种没戏,128M的F能装啥系统,除非你能自己编译个linux的系统出来

网友:
日本的我还能翻译一点,韩国的还是算了吧,看的太少了!!

网友:
不是安卓的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