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ENOVO联想N110无线光电鼠标拆解

楼主(2022-01-22):
看图说话吧,总共两个螺丝,就在NANO无线接收器收纳盒的左右两边,下螺丝,然后用起子把底盖往后,上盖往前错开就能打开

网友:
CHB编码器手感都很差

网友:
感觉跟杂牌子差不多的样子

网友:
联想名字都改错了,叫乱想好了,做工差得无言以对了。

网友:
联想的东西也就这样了。

网友:
现在鼠标里面的集成度都那么高了吗?我手里有个杂牌无线鼠标,拆开过看里面也是很干净,和楼主这个鼠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