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刷机仪器是啥电路原理 能不能自己做?

楼主(2022-01-22):
带我入功能机圈的朋友 都说买刷机仪器是早晚的事 已经diy了一堆数据线和扣具 据说这仪器带程序 不能自己做 有没有啥开源替代方案?

网友A:
1116不是有个数据口,就是串口,2322我用串口传输过图片

网友B:
PL2303这些玩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6不是有个数据口,就是串口,2322我用串口传输过图片

那种是数据线我也有 不能刷机和改开机动画 我这个要改开机动画不能用数据线 要用专用仪器

这是s30机器 s40v3及以后可以用数据线刷机 s30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2303这些玩意???



pl2303那是数据线 不能刷机 不能改开机动画

网友:
JAF盒子我现在还有一个,基本上买来没咋用过,09年买的。

网友:
老古董诺基亚还值得折腾嘛?

网友:
我有全套包括夹子hwk

网友:
当年刷QD花了80,出厂版本没有带强制复位功能,文件系统搞废了开机白屏重启,只能刷机,找了很多地方才找到能刷QD的,然后刷了高版本带强制复位的。之后搞废系统也不怕了直接复位也算第一代伪智能手机了。

网友:
当年曾自制诺基亚刷机线,需要一块芯片,用于把诺基亚8210刷成8250(前者是英文版,后者是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