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摄像头的补光LED光用烙铁能不能拆下来

楼主(2022-01-22):
摄像头的一个补光LED不亮了,拆开以后发现遮住光敏电阻,LED两端有12V电压,怀疑LED坏了,看见两个引脚直接剪断拆完发现拆不下来,基座还沾着,这里是不是也上了锡的?只用烙铁能拆吗?尝试打火机烧了背面20秒没感觉有松动

网友A:
你这个建议做个铜丝圆环,

网友B:
底板是上锡的,背面没有元件的话用堆锡或者加热板风枪之类的吧

网友:
今天我就试过烙铁拆led,完全不行,最后用热风枪吹背板才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建议做个铜丝圆环,

谢谢。以前看过加铜丝的视频,现在要用想不起来了。还要堆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看过加铜丝的视频,现在要用想不起来了。还要堆锡吗?

洛铁围着铜丝烫锡就行,烙铁功率大的话,就来回两边烫就行,很简单的,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底板是上锡的,背面没有元件的话用堆锡或者加热板风枪之类的吧

回答这个问题要假设楼主啥都没有的情况下,,没有铁板烧,没有风枪,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这个问题要假设楼主啥都没有的情况下,,没有铁板烧,没有风枪,等等,,, ...

对的。这些都没有。明天等LED灯珠到了一起

网友:
煤气炉小火烧一下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洛铁围着铜丝烫锡就行,烙铁功率大的话,就来回两边烫就行,很简单的,一会就下来了 ...

今晚按着这个方法果然一下子就加热完成拨下来了,成功修复

装上去的时候基座不好焊,我是焊好两个人引脚以后在边边堆锡让它渗进去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散热问题很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