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动遥控器加电池灯常亮,能修吗。

楼主(2022-01-22):
现在不是用碳膜的遥控器。。多用金属,耐用很多。。遥控器有点小故障。

楼主:
做工不错。。手感很好,,买的人家二手的。

网友:
锅仔片没对准按键中心,可能一直通的,重新贴正看下。

网友:
通电,手摸看看哪里有没有发烫,换之,

网友:
谁贴的锅仔片的膜,都贴歪了。

楼主:
这是我动过了。。拿掉上面金属也短路。

网友:
重新买一个是正道。

楼主:
买了6个,,2个坏的,人家退钱给我了。

网友A:
检查Q3,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Q3,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q3是s8050的管子嘛

网友:
大概率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这种东西从来不是用坏的,而都是摔坏的。。。

楼主:
q3量了没短路,,还有这种多是二手人家收回去的遥控器。。不像是摔坏的。还是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