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解决]飞利浦空气炸锅维修求救

楼主(2022-01-22):
在咸鱼上,花50买了一个坏的飞利浦空气炸锅,型号是HD9240。本来以为只是保险烧掉之类的简单故障,发现并非如此。
发现有两个电阻烧坏,一个电容烧坏,一个贴片二极管烧坏,电源芯片也烧坏。
我从某宝买了零件回来换好之后,依旧无法开机,特此求救各位大神。
其中,我不确定的有几个元件,一个是烧坏的电阻,因为颜色看不太清。
第二个是二极管,因为已经彻底烧糊了,也看不清是什么型号。
具体如下

电源板背面

背面局部

损坏的二极管因为看不清型号,随便买了一个,型号如下

电路板正面图如下

替换下来的原电阻如下,蓝色是新买的电阻,39欧1w

损坏的电源芯片,有鼓包,图片上看不出来viper16l

某宝上购买的芯片

测量发现,新的芯片这两个脚电阻值非常低,万用表显示为短路状态,买了两颗,都是这样。板上5pin 的插口,依次是vcc, 12v, gnd, 发热管控制, 风扇控制。vcc, 12v,都没有电压。 而且很奇怪的是,vcc 和 整流桥的输出负极相连的,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2022年1月25日更新-------
感谢各位大佬,机器成功修好了,就是第一家店卖给我的芯片是坏的,从新买了换上之后就好了。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39欧姆电阻买大了。二极管注意焊接极性方向。5PIN座量测1.2脚输出有12V吗?芯片第三脚R7是空点位?

网友B:
先给电脑板接个12v看看还能不能点亮,别修好了电源板电脑板也炸了,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C:
对烧坏的原因不感兴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欧姆电阻买大了。二极管注意焊接极性方向。5PIN座量测1.2脚输出有12V吗?芯片第三脚R7是空点位? ...

我还买了22 欧的电阻,二极管我看电路板上左边写了负极,应该没错
5pin插口上没有电压。
r7 是空点位,这个本来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给电脑板接个12v看看还能不能点亮,别修好了电源板电脑板也炸了,那就没意思了 ...

板上引脚顺序,vcc, 12v,gnd, 发热管,风扇。
有两个电压,我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上引脚顺序,vcc, 12v,gnd, 发热管,风扇。
有两个电压,我不知道怎么接 ...

2.3脚测试一下有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脚测试一下有12V吗?

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烧坏的原因不感兴趣吗?

我买回来就是坏的,据说是早上还能用,下午就坏了。

网友A:
你的220V输入电压接的是J3和L1v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20V输入电压接的是J3和L1ve吗?

接的是这两个,原来也是接的这两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的是这两个,原来也是接的这两脚

好的。目前看来是U1芯片没工作哦!量测C4有高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目前看来是U1芯片没工作哦!量测C4有高压吗?

有,量了一下,c4两端电压308v

网友D:
我觉得3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3楼说得对,

主要一个vcc, 一个12v,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量了一下,c4两端电压308v

断电,测量这里的阻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测量这里的阻值多少?

6.3欧姆,看样子应该是个电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6.3欧姆,看样子应该是个电感吧

嗯。是的!你说一个电容坏了哪个点位?换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你说一个电容坏了哪个点位?换多大的?

此处电容,c6, 50v, 10uf, 我按照之前的电容参数更换的

网友:
D2.D5.D6以及U1周边的贴片电阻都量测一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