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怎么判断电视电源板好坏

楼主(2022-01-22):
乐视s50电视坏了,无法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是不是电源板坏了,改怎么测试,谢谢

网友:
啥也不懂不要修强电,免得被电,不要看人家花多少钱就修好了,就觉得自己也行

网友:
现在流行————换。

网友:
基础知识不够,还是换了好!

网友:
如果有一定的基础,先把待机电源5V修出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thread-770916-1-1.html

感谢分享维修贴,我只想知道电源板坏了就行,买一块也就30,就怕买了没用,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维修贴,我只想知道电源板坏了就行,买一块也就30,就怕买了没用,谢谢你了。 ...

先测一下电压有没有,如果一路电压都没有,那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电压有没有,如果一路电压都没有,那就是坏了

原先一路也没,按照文章描述的二极管确实坏了,拆下后,有12v输出了,其他路5v还是没有,不过已经买电源板在路上了。确定是电源板坏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一路也没,按照文章描述的二极管确实坏了,拆下后,有12v输出了,其他路5v还是没有,不过已经买电源 ...

买个二极管换上就行了啊,没必要再买板子了,不过既然买了就修好作为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