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86墙插三口充电器

楼主(2022-01-22):
由于有些设备是需要长期稳定供电的,但电流也不需要太大,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合适的86墙插充电座。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图片。
5V共3.1A,供小电流设备和手机充电用。
已装开关和铜柱的面板

面板反面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还是正面

两个板组合效果

组合后的正面效果

空载5.182V

通电状态

还是5.182V,稳如狗。

元件基本上都是搬的粗粮的。

网友A:
不错不错,面板什么材料的,也是打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面板什么材料的,也是打板的吗

是的,打的白色。TOP层有敷铜,BOT层考虑到安全没敷铜。

网友B:
都这么下本了,QC快充版和PD版typec口的也要横空出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下本了,QC快充版和PD版typec口的也要横空出世了??

暂时用不上,那个得功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用不上,那个得功率大。

氮化镓,体积小,发热小 ,功率杠杠滴

网友C:
带载试试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载试试电压是多少呢。

带载试了2.4A左右,接了两充电宝,电压5.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载试了2.4A左右,接了两充电宝,电压5.0?V

嗯,带载能力凑合,线补能力差点。带载后电压略微升高,才表示具有足够的线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带载能力凑合,线补能力差点。带载后电压略微升高,才表示具有足够的线补能力。 ...

刚才又拿来试了一下,一个1.2A另一口接了个充电宝1.7A,共2.9A左右,5.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