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ETC,多图。

楼主(2022-01-22):
前几天拣垃圾,找到一个坏的ETC:
显示这是个带蓝牙的版本

背面的开关在从压住状态被拿起来后,ETC就失效了。左边是一块太阳能小板。

这里的USB口是12pin的typec小口。

拆开后正面的小屏,下面有一个白色框架。

反面电路板上有一个小的蜂鸣器,左下角是一块GPS天线,右上角是蓝牙天线。

翻开屏后,屏下还有一个小开关,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主板全景。

HOLITECH小液晶屏一个,看上去应该是96*32的lcd屏?共15pin,有效的引脚只有8pin。
屏线下面的小8脚芯片,丝印ssesam08像是一块flash芯片。

BK3431S芯片SOC 4蓝牙低能量单模收发器。它集成了一个高性能2.4GHz射频收发器、丰富功能的基带,
MCU与各种外围iOS ARM968E-S。有嵌入式4兆位闪存和24字节的RAM使可编程协议和文件支持定制应用。

BK5863N:应用于ETC系统的低功耗SOC芯片,能够为客户开发快速低成本的ETC系统提供单芯片解决方案。 BK5863N芯片内部集成ARM9处理器、非接触射频卡的读卡器、 5.8GHz的RF Transceiver、太阳能充电管理电路、音频输出、温度传感器、 Flash、UART、 SPI、 I2C、 DES等。

电路板背面。

所配14500铁锂电池一块。可充电。
下面是另一个etc,拿来时已经被拆开了。外壳差不多,里面不一样。

主MCU是新唐的 NAN0100SD3AN,它的边上是sky1311s,nfc读取器。

显示屏为oled,12832,9PIN.

电池为不可充电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板变小了。但可能效率更高。

网友:
这玩意养活了不少关系户吧...

网友A:
这东西没有GPS,那只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有GPS,那只是天线

感谢指正!

网友:
以前一股风全民推etc,银行免费送了个,不知道电池坏了后该怎么换新的

网友B:
楼主的是硒光电池,大概是可见光范围吸收发电,光线传感器和计算器常用,微安电流,晒太阳可能几毫安电流。目前效率高的是硅光电池,大概是近红外到可见光范围吸收发电,价格比硒光电池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硒光电池,大概是可见光范围吸收发电,光线传感器和计算器常用,微安电流,晒太阳可能几毫安电流。 ...

全并联起来,能点几个LED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并联起来,能点几个LED吗?

亮度勉比纽扣电池小手电暗,微安电流,晒太阳运气好可能几毫安。零几年好几十元,在中学买过太阳能小风扇物理套件,硒光电池大概手掌大小,点亮白LED非常暗,配的细轴电机能启动,改成碳刷阻力变大无法启动,手拨动勉强转动。有200元以上,更好的大硅光电池套件没钱买,当初电子市场很多作为光能传感器,用作发电储能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度勉比纽扣电池小手电暗,微安电流,晒太阳运气好可能几毫安。零几年好几十元,在中学买过太阳能小风扇 ...

那只能做检测环境光使用了,除非有大板子。

网友(2024-08-15):
拆开原来是这样的呀  学习了。 会拆了

网友:
这东西失效,一般都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