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关于家用电钻的问题,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2022-01-22):
想购买一把电钻,带有冲击功能的,纯家用,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锐奇,大有,东成,这些都够用了,纯家用一般用的少,而且方便插市电,那就220V的得了。

网友A:
买一套充电电锤加角磨机 电池共用,我买的德力西,之前一套博士插电都库存了

网友:
家用直接买220v  不建议买锂电 因为锂电容易坏掉 而且结构复杂,电池迭代非常快 倒是电池坏了只能再买新了

网友B:
手电钻的冲击功能很鸡肋,砖墙不用冲击都能进去,混凝土墙完全歇菜

网友:
我用的5283

网友:
威克士JCR,带主动冲击,偶尔干干剪力墙还行
不过这价格可以买个不带冲击的电钻加个电锤了
个人建议老老实实电钻就是电钻,电锤就是电锤,电池平台通用多花个两三百块的事

网友:
家用的话,如果只是砖墙的话,随便一个冲击钻就行;如果很大机会遇到混凝土的话,一个20电锤就好了,再加点钻头能家用就行

网友C:
18年买的大有套装,到现在电池没有一个正常使用坏掉的,天天吹电池容易坏的,不要拿虾牌等山寨来类比,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手上一个里奇18V电池,快3年了没有充电和使用过,电池现在按电量灯还是显示3个,,,,

网友:
买锂电的产品,要自己需要的工具确定一个平台,然后再下手

网友:
15年买的麦太保10.8v锂电池。平常就一个电钻用。偶尔用用马刀锯。电池现在还是好的。
不知道有些什么电池容易坏的说法是经历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的冲击功能很鸡肋,砖墙不用冲击都能进去,混凝土墙完全歇菜

可以用三角钻头或者玻璃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套充电电锤加角磨机 电池共用,我买的德力西,之前一套博士插电都库存了 ...

德力西是地摊贴牌的,质量实在也就这个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年买的大有套装,到现在电池没有一个正常使用坏掉的,天天吹电池容易坏的,不要拿虾牌等山寨来类比,确实 ...

电量显示正常不等于没问题

网友(2022-02-21):
先有抖伟996,带冲击功能的,鸡肋。又笨重,最主要的是噪音堪比拖拉机又刺耳,所以最近又入了一把800。真要打膨胀,单独入把轻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