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奇怪的笔记本usb2.0不识别故障

楼主(2022-01-22):
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开始时候有一个单独的usb2.0接口插设备显示无法识别硬件,发现usb5v供电对地短路。就用电源表5V供电烧了一下,不短路了但是5v供电也没有了。后来更换供电芯片也没有输出短接控制脚对地也没输出。最后直接把芯片输入和输出直连解决的问题也支持热插拔。按道理来说芯片我买的型号也一样,装上去应该好使,控制脚接地它也不输出这是为什么?  还有那个flag信号是干什么用的,我最后把这芯片直接拆了短接的供电也没影响什么

网友A:
大部分都是保护短接基本上没有影响不过下次短路了,可能扩大面积,usb由桥或者cpu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是保护短接基本上没有影响不过下次短路了,可能扩大面积,usb由桥或者cpu输出 ...

感谢回复,我就是不明白我把芯片4脚对地它也没有输出,而且换了两个全新的芯片都是这样难道芯片有问题,这电路也不复杂,芯片是淘宝买的2815A MM-G1  原来的是2815C MM-G1 卖件的说通用

网友:
老主板IO挂,新主板桥挂,最新主板CPU挂,别折腾,加张USB扩展卡就好了,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