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速度 对 电池寿命的探讨

楼主(2022-01-22):
我的一个旧手机至今用了4年多,没有用原装充电器,插头PCB焊盘上短接中间两脚,只接正负,充电电流600毫安,软件测容量还剩85%。
新买的手机,一直用的是原装充电器,快速充电,刚用1年不到。软件显示电池容量剩余84%多。

是不是充电速度 比较损伤电池容量??

网友:
我认为肯定是有损伤的,但是现在手机更新换代很快,电池寿命不至于太烂,就换新手机,再说手机厂商巴不得你快点换手机呢。

网友A:
快充是有代价的,大概率1年过保容量就严重缩水,不着急最好是用5V1A的充电器,那些快充其实也没快到哪里去

网友:
先讨论讨论软件的不确定性

网友:
不是苹果,没有续航焦虑症,手机用3年了,没感觉续航有明显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充是有代价的,大概率1年过保容量就严重缩水,不着急最好是用5V1A的充电器,那些快充其实也没快到哪里去{ ...

快充是真的快啊,特别是新手机,半小时就充满了,估计也就一年换一次电池了吧

网友:
我所有手机包括快充手机也一直是用5V1A充电头通

网友B:
现在没有靠谱的5V1A充电头买了,全是山寨货,一拆开里面一半是配重块

网友:
会加快衰减。感觉五六十瓦的手机快充,会一年就要换电池

网友C:
慢充还是快充?看爱老婆Eneloop网站的说法: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80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充是有代价的,大概率1年过保容量就严重缩水,不着急最好是用5V1A的充电器,那些快充其实也没快到哪里去{ ...

严重同意,我的手机是2018年暑假购买的,一直用5V 800ma的老充电器,极少用快充。到电池还是很健康,就是手机有点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靠谱的5V1A充电头买了,全是山寨货,一拆开里面一半是配重块

亲戚朋友电话挨个打个遍…估计能收罗一大堆啊…

网友:
本质是是否影响化学可逆性吧。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主要还是电池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
充电速度会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怕过冲,这就是为什么快充容易出事的原因。
由于充电电流大,电池内部压降就大,不同充电电流对应的截止电压不同,如果电池管理芯片如果不能准备判断电池是否充满,继续冲下去就会发热、爆炸、起火,寿命影响都还是小事。

网友:
基本原则应该是没事时慢慢充,急用时用快充,所以晚上床头用慢充,白天办公室一水的快充。

网友:
动力电池一般都要求低于1c充电。现在手机都飚到100多瓦了。。
我的小米11 55w充电用了9个月衰减的就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靠谱的5V1A充电头买了,全是山寨货,一拆开里面一半是配重块

5V 2A也可以啊,这个比较容易找,很多USB插排都是5V输出的,充手机撑死2A。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D个充电模块,电流多大自己设置就是了。

网友:
快充对电池的损耗肯定要大一些,不过也无所谓了,65W的快充真的好用,早上起来插上充电器然后洗脸刷牙,等临出门的时候基本充了一半电了,极大的方便了自己,付出点代价算什么呢?反正安卓机基本都是两年一换

网友:
5v1a最好了,这样冲进去的电也是实打实的电,可以用好久。快充过程中光发热了,充进去的电不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充还是快充?看爱老婆Eneloop网站的说法: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805-1-1.html ...

镍氢判断充满的条件不一样,电流大一些才有-Δ
锂电都是恒流限压,小电流也不会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