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米温湿度计3D打印扩展(外挂)并改锂电

楼主(2022-01-22):
小米温湿度计在一年多前买了两个,但好像电池不经用,那个2032的电池换了好多次了,经常要买电池,好点的贵,便宜的用不了一两个月。上次20包邮买了20个小米电动牙刷的14500拆机电池,到手激活都可用,容量基本在500-700左右(测了五六个没有再测),扔着也没用,于是想尽办法办这些电池用到该用的地方,于是想到了这个温湿度计,这样可以不再换电池了。碍于14500有一定体积,只能加个外挂,花了一个多小时设计了外挂,3D打出来,一次通过,用0.2的层高打印,打出来很紧致,刚好卡进,都不需要用胶水。这样就不需要再修改。然后开始组装。

去掉后盖,在正负极处引线,正负能上锡,负极处不好上,于是点焊了一小段镍片上去再上锡。

14500电池

由于充满电4.2V电压过高(也可以用),显示字有背影,于是在输出的正极上串上了一个二极管

完工,不需要再买CR2032了。
受楼下网友启发,发现还可以平放,有倾斜度看上去也不错

网友A:
我也买了两个这货,原装电池用了一年,后来换的电池也用了快一年了,觉得还行,超市买电池就是有点贵

网友:
正有这样的打算~不过我打算用18650

网友:
用蓝牙耳机的电池,外壳后面再贴一片5V太阳能电池板,基本不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两个这货,原装电池用了一年,后来换的电池也用了快一年了,觉得还行,超市买电池就是有点贵 ...

taobao上面去买松下的2032,很耐用。SONY的就不行,但是便宜。

网友:
我有个山寨的温度湿度计,准确率还行,一年用一节七号电池

网友:
2032好办,红包慢慢攒,倍量的2032不贵2块多还包邮,管个几个月也行啊,换呗

网友B:
养小鸡得了一个,还没用过蓝牙功能

网友:
装一起看着很配套,针不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养小鸡得了一个,还没用过蓝牙功能

养小鸡的是得力吧,带蓝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养小鸡的是得力吧,带蓝牙吗?

之前是小米2,后来换成了得力,得力的看了下垃圾的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养小鸡的是得力吧,带蓝牙吗?

我那个是小米的,好像是一个月以前到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是小米的,好像是一个月以前到手的

牛,我上周拿到的是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小米2,后来换成了得力,得力的看了下垃圾的很

。。。。。。错过了,小鸡养得太慢了,佛系

网友:
我是拆机的两个剃须刀的镍氢电池,半年充一次电就完事了

网友D:
既然都打印了,把底面做斜,显示倾斜朝上不是更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打印了,把底面做斜,显示倾斜朝上不是更好吗

说的是这种吗?
我觉得把电池盒加在我这款底下,就好了。

网友:
通风口被遮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是这种吗?
我觉得把电池盒加在我这款底下,就好了。

这个温度计是哪一个版本的,还有电量显示? 我的小米温度计没有电量显示。

网友:
我买了两个小米蓝牙温度2代,温度和湿度特不准。。。和温度计比偏差1.5度。。,看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