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硬怼18650不能说是焊完是冰凉的,只能说焊完是凉的!

楼主(2022-01-22):
不能说是焊完是冰凉的,只能说焊完是凉的!
为了一组电池买个能点铜条的点焊机显然不划算(主要是没钱)思来想去想了个笨法子,把电池一端封好后放到水里,用现有的白菜白光加大马蹄焊,想不到效果是那么的好!

网友A:
焊负极的时候, 正极那头怎么封..套个塑料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负极的时候, 正极那头怎么封..套个塑料袋吗

是的,套点塑料袋,电工胶带缠两圈

网友B:
说的不够详细,想不到是怎么个操作,能分享出来,还是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够详细,想不到是怎么个操作,能分享出来,还是赞了

买罐金鸡助焊剂,焊18650稳得很,t12就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罐金鸡助焊剂,焊18650稳得很,t12就能焊

感谢坛友,回头试试看

网友D:
用锉刀锉 抹点助焊剂  再用烙铁一焊就好了  也就2-3秒

网友:
表层刮刮没觉得多难焊,关键是焊了对电池有没有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负极的时候, 正极那头怎么封..套个塑料袋吗

正极悬空的, 很容易焊接的

网友:
先打磨,再用好助焊剂,很好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负极的时候, 正极那头怎么封..套个塑料袋吗

正极面积小,还隔着安全阀,应该不易烫坏。最担心的是负极焊接。

网友:
搞块磨砂橡皮 很简单的
B站:https://b23.tv/5jOAzHi

网友:
聊以自慰

网友E:
我都是滴点不锈钢焊接剂,然后T12烙铁调到350度,2秒钟焊完

网友:
看电池,有的电池吃锡,有的不吃。反正这种焊的不能拿来电瓶车上用,日常用还行

网友:
早几年我也是没钱
后来就去干工地
现在工地要求用充电工具(机场安全要求)
于是买了一台变压器点焊机
估计我制作的牧田款电池都有100多个了。。。全分给工友们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锉刀锉 抹点助焊剂  再用烙铁一焊就好了  也就2-3秒

我也是这么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滴点不锈钢焊接剂,然后T12烙铁调到350度,2秒钟焊完

洁厕灵即可

网友:
什么都不放好吧

网友:
白醋擦擦放干也能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