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闲来无事焊接的数字时钟,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2-01-22):
闲来无事焊接的两套数字时钟(这些都是大神玩剩下的东东了)焊接没问题,上面那个7.6元包邮,0.56的屏,中间两个点闪动,下面那个9元包邮,0.4屏,中间两个点不闪动,
故请教坛友几个问题:
1、里面的程序不同所以功能不同,对下面那个程序不满意想刷成上面那个(前提外围的元件要也要相应改动,主要是按键的上拉电阻问题)但对程序一无所知,如何刷程序?能不能从上面那个备份出来写到下面那个里面?需要啥工具?
2、排阻之上串个可调电阻给a--dp的改变亮度吗?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知难而退了。

网友A:
单片机的没有专业设备还是算了吧,设备比时钟贵N倍

网友:
但对程序一无所知,可以从头学起。

网友:
有代码,才好分析I/O口用途,再根据端口适配代码。另外,你要有编译软件和烧录器。

网友B:
做过几个,时间都不准

网友:
从芯片里面提出程序不好办,不过可以参考网上的修改------
http://www.eepw.com.cn/article/201612/328096.htm这是4位的
6位带年显示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64762-1.html
如果只改4位的,外围元件不需要任何修改,只需要修改程序对应IO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几个,时间都不准

还可以吧,能调节快慢,晚上看时间挺方便的

网友:
程序一点不懂,看你想不想学了,想学网上的资料不好多,慢慢来就行,不过要学的东西挺多的,玩电子就相当于一个大坑,你现在在坑边上,学会了程序,就算掉坑里了

网友:
“排阻之上串个可调电阻给a--dp的改变亮度吗”

应该可以,DP一般是是单独的一位,用个电阻(和排阻差不多数量级)短接排阻的各个分端口,就可以找到哪个控制DP

然后断开、串上即可。
根据楼主的图片应该是第八脚,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
没程序的话,想从芯片里面搞
还不如自己重写省事

网友:
楼主有相关资料吗,大家也好针对性回答你的问题

数码管显示无非就是定时器动态扫描,视觉暂留形成同时显示画面
时钟片子也是多的很,最常见的就是DS1302了,精度一般

编译程序生成HEX文件或BIN文件,需要编译环境,比如KEIL C51,烧录程序需要ISP小板或者编程器

修改程序逻辑就需要原理图或者源码了,若都没有,就扒原理图,从头写程序,慢慢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没有专业设备还是算了吧,设备比时钟贵N倍

别扯,这种几块钱的diy产品,单片机还能用啥,烧录器也就几块十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