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创见SSD340K,第一启动不识别,重启一次就能正常识别,识别后一直正常

楼主(2022-01-22):
一块创见SSD340K,128G。第一启动不识别,重启一次就能正常识别,识别后一直正常。断电后,第一次启动识别不到,重启就能正常识别到,也能一直正常使用。

在多台电脑上试过,都这样。

网友:
冷启动问题 用JM20329转接卡重新刷一下固件看看 还不行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导致

楼主:
没JM20329转接卡,还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A:
同款固态 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B:
用万用表打一下接口是不是都连同。有的时候接口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固态 目前一切正常

我也还有一块同型号的,也正常的,就这块有点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打一下接口是不是都连同。有的时候接口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接口测量过了,没问题也监测了几个点的电压,冷启动不识别,热启动识别了,监测的几个点电压也没变化。在
在怀疑板子是不是上电复位没成功,又找不到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2022-05-03):
引用 楼主:
接口测量过了,没问题也监测了几个点的电压,冷启动不识别,热启动识别了,监测的几个点电压也没变化。在
...

有一块威刚的和你的毛病一模一样,不过已经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