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 USB CONSOLE

楼主(2022-01-22):
自制USB CONSOLE

为何要自制呢?因为追求简单,便携。随机一般都是com口的,拖一个usb转com线很麻烦,某宝上面USB CONSOLE都是带线的,这不符合我的审美,我需要一个小巧的USB CONSOLE,要便携,于是我设想了这么一个东西,一头是USB直插,一头是RJ45,随便怼一台电脑上,随手取一根RJ45便可使用……

为了缩小体积,采用两面贴装,这一面是usb转串口,这里采用CH340G,当然,也可以采用CH340C,当采用CH340C是,可以省略晶振及旁边两颗电容。电源指示灯也设计在这一面。

这一面是接口等,为了降低高度,采用了沉板TJ45,由于初心大意,这些元件已搬了三次板,在此顺便感谢华秋捷配嘉立创提供的免费打板服务。读写指示灯也设计在这一面。

插入电脑,顺利识别到串口,使用超级终端软件秒连交换机路由器等。

完……

(打板文件及打印文件在2楼)

楼主:
抽空画了个壳

为了追求更小的体积,rj45旁pcb两个耳朵要夹掉1mm左右。

这面怎么处理?透明胶水呀!透视效果,这是半成品。

看到有人要PCB,就连外壳一起打包吧,需要的自便。

网友:
超便携网卡!
速度怎么样?有测试数据吗?帖出来看看。

网友:
这个也是串口吗?

网友A:
楼主我不和你抢沙发

可否分享 下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不和你抢沙发

可否分享 下PCB文件

在二楼紫薯补丁

网友:
牛鼻啊老歌

网友:
USB头其实都可以省掉的,直接在芯片背面做4个接触焊盘就好了

网友B:
有成品卖吗,每次出差带一堆线,真的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卖吗,每次出差带一堆线,真的很烦

这个很简单的,gerber已经分享了,买齐零件自己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2022-03-11):
我积分太少,想看看你电路图,只能等积分够了再下载了,先打卡收藏

网友(2023-09-18):
楼主我不和你抢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