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老式变压器12V电源

楼主(2022-01-22):
拆个老式变压器12V电源

网友A:
以前这些工频变压器效率真的不行,这么大个头才25瓦

网友:
没滤波电容啊?

楼主:
滤波电容拆掉了,给12V电瓶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些工频变压器效率真的不行,这么大个头才25瓦

虽然功率密度低,但是胜在长时间稳定,不会炸,不怕灰尘

网友:
这个还可以干二十年

网友:
现在看见这种线性电源都不想捡,笨重、转换效率低,还比较热。除非个头大的捡个给功放供电才有点兴趣。

网友:
整流用的6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