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转椅的后仰弹簧怎么拆啊

楼主(2022-01-22):
今天呆家里看电影,忽然发现这椅子前后摇晃时会吱吱啦啦的乱叫。
估计哪边松了,反正没事,拆了!

仔细看了下前后摇晃的结构,估计是这个后仰弹簧里面缺油了,
想给它拆开上点黄油。

但是,问题来了,里面就是一个圆形的凹洞,
没有螺丝,也不是内六角,不知道怎么拆了。

TB上同类后仰弹簧的这个位置是有个螺丝的,但这个没有啊。。。
一直转塑料壳子调松,调到最松就转不动了,大力也没出奇迹。。。

那个后仰弹簧,反面是这样子的。
后仰时候,弹簧拉着这个杆子,形成弹性。

顺便展示一下我加的护菊器。
上下两层是不锈钢板,中间是椅子自带的,不是不锈钢,可能是普通钢板。
厚度都在1~2mm,反正我把能找到的板子全加上去了。

装在这个位置。

网友:
铆钉固定尽量不拆,想办法加线绳弄紧。实在不行买螺丝防松螺母,电钻打掉铆钉换螺丝。

网友:
一般不是弹簧响,很可能是转轴处(往后仰的转轴)响。我的椅子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拧下来就是了